[综合] 怎么做电机硅钢片 只有不锈钢薄板 能做吗

楼主(2021-08-10):
做一个小的无刷电机 只有不锈钢薄板 能做吗

网友A:
我给你掐指一算,不能做

网友B:
模具冲压或者激光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具冲压或者激光割

能不能用腐蚀之类的办法 激光么小了不好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给你掐指一算,不能做

呃 为啥 不锈钢片不能用吗

网友C:
不能做
硅钢片是一种含碳极低的硅铁软磁合金,一般含硅量为0.5~4.5%
加入硅可提高铁的电阻率和最大磁导率,降低矫顽力、铁芯损耗(铁损)和磁时效。
因此硅钢的磁滞损耗很低,非常适合反复磁化,将其做成硅钢片再叠起来可以显著降低涡流损耗,提升能量利用效率.

而不锈钢虽然也是铁的合金,但是它的导磁率等电磁性能远比不上硅钢片.
用不锈钢,磁滞损耗将会比硅钢片大得多,在反复的磁化中带来的直接问题就是电流大,发热厉害,效率低.

材料不对,做的再精巧厉害,也是白费力气!

网友:
名字都不对,弄个相同名字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能做
硅钢片是一种含碳极低的硅铁软磁合金,一般含硅量为0.5~4.5%
加入硅可提高铁的电阻率和最大磁导率 ...

那就是能凑合用咯 没多大功率 20w左右吧 也不需要多大转速

网友D:
硅钢也有不错的防锈性能,为什么不用硅钢做

网友E:
引用 楼主:
呃 为啥 不锈钢片不能用吗

你猜为什么用硅钢 ,不锈钢 磁铁都吸不了  你拿它做电机的意义是什么??

网友:
硅钢片做转子,定子,尺过严格,又没沖床,可找旧电机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猜为什么用硅钢 ,不锈钢 磁铁都吸不了  你拿它做电机的意义是什么?? ...

磁铁吸不了到没考虑到 那薄铁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硅钢也有不错的防锈性能,为什么不用硅钢做

不是防锈的问题 手头上只要不锈钢和铁 就懒得去买硅钢片了

网友:
我去,这你都要自己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是能凑合用咯 没多大功率 20w左右吧 也不需要多大转速

磁通量不高,铁芯导磁不好,效率就低,线圈会发热。

网友:
想当然系列,眼高手低

网友:
你要搞清楚一个问题,为什么电机都需要硅钢片,而不是304,316,403,201~

网友:
磁性咋办呢?不锈钢材料的磁导效果很差

网友:
纯属是拿坛友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