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神马风扇加油都弱爆,霸王硬上轴套改轴承才是王道!

楼主(2021-08-10):
家里的一台老电风扇因为动力下降、转速上不去,今年已经拆修几次,原因都挺有特色:

1.启动转速上去很慢,怀疑启动电容容量下降,更换电容没用,而测试原电容容量正常,在前后轴套加注机油解决。

2.自动转头用了后转速下降,拆开发现是电机后方蜗杆黄油进入轴套,老黄油粘度太高,并且拌入灰尘,所以变卡。祛除所有黄油,禁用转头,轴套添加机油解决

3.加了机油后用了几天再次发现转速下降,甚至无法启动,拆开发现是轴套外圈的吸油海绵溶胀,碎屑被卷入轴套碳化,卡住轴心,祛除轴上发黑的碳膜和轴套内侧积碳,去掉海绵圈,再次加入机油解决。

4.用了三周后转速仍在下降,电机严重发热,检查没发现明显异常,手转动没有明显卡滞,但是手拨转起来转不快,而且停下的速度比较快,猜测铜套微孔已经被曾经的碳粉堵塞,机油无法通过微孔深入滑动间隙,加了机油还是无法解决,并且前一次清理轴套有损内光面,看来这轴套已经几近报废

老电扇的唯一价值特点就是线圈是铜线,比铝线耐高温,电机特性更硬,同等标称功率可以有更大的功率输出

所以最后一搏,霸王硬上弓——轴套改轴承

拆解没有细拍,手上都是油、铁粉末,把完成的效果大致描述一下

第一步:拆下电机

第二步:拆开轴套壳

第三步:拌塑钢土(我用拼多多买的未知品牌,这种样子的不错,比较细腻,固化后硬度比较高;嘉力的粘度不行容易裂,两层塑钢土并起来的地方容易分层;房屋医生的最粘细腻,价格最贵,这里省着点用)

第四步:用杂牌608ZZ轴承放置好,一定要居中,不能有0.5mm偏差,塑钢土固定(本来想用人本的,但是考虑到不一定成功,就用的随便一些,挑了润滑脂比较多的轴承减少转动噪音)

再来一张

后面就是等待塑钢土固化,再次用塑钢土填满轴承仓。

我这样的操作要成功有一定风险,原因在于固定轴承的居中度,一旦有偏差,转子卡堂就完蛋了

所以我总结了一下正确的安装顺序

1.塑钢土基本固定轴承,贴紧机壳
2.转子包一层适合厚度的PET塑料,让其能塞入机膛又不至于有明显框量
3.挑选适合磅数和长度的弹簧两个,套在转子前后端,用于顶紧轴承
4.轴承舱盖不安装先组装电机,过24小时固化塑钢土
5.再次拆开电机,再次用塑钢土包裹轴承外圈,让其能被轴承仓盖压住,装上定心弹片,压紧轴承仓盖
6.去掉转子上的PET塑料,装入电机内膛,因为轴承变化,要考虑转子的轴向平衡点的位置,不能让转子前后窜动(一般不会窜动,但是转子的塑料扇叶没抵住轴承内圈而先接触到轴承仓盖,有异常摩擦就不好了),所以需要弹簧或轴承内圈等稳定转子

楼主:
效果展示,还是很滑润的,吹口气扇叶都能转

网友A:
感觉偏心了。

网友:
定位与固定是个麻烦事。

网友B:
直接上直流电机效果是否会更好?
这个貌似直接是高电压的

网友C:
滚珠轴承有声音,滑套的润

网友:
轴承固定是个难点。轴套火烧刷洗,再放热机油里浸透,能用一年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上直流电机效果是否会更好?
这个貌似直接是高电压的

没打算花多少钱去改装,如果我的改装不行,我就买个格力滚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偏心了。

这个定心我瞄了好久,不能光以开孔圆心定位,需要参考多个孔位。
从二楼的效果来说我是定位正确的,转子不能偏心超1mm,不然转子扫膛就转不动了

网友D:
35元买一个带轴承的风扇摇头电机就完了,哪费得了这多事!

网友:
厉害。。。。最近搞了一堆的608、604、607折腾买菜车轮子,想加轴承,定位居中是大问题,推车转速低嘛。电风扇还没敢上,这就去研究研究塑钢土去

网友:
风扇我也拆修好多次啦,这里学到了一个塑钢土

网友E:
期待买菜车的改造方法,咱有一个不锈钢的买菜车,架子挺好就是车轴的孔磨得太大了,拉起来直晃荡。

网友:
这是我以前每年必修课,后来轴承换轴套时废了固定的铁罩后,直接更换了轴承电机总成后一劳永逸了,太烦了,以前每年都要搞,,,,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期待买菜车的改造方法,咱有一个不锈钢的买菜车,架子挺好就是车轴的孔磨得太大了,拉起来直晃荡。 ...

塑钢土要不要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35元买一个带轴承的风扇摇头电机就完了,哪费得了这多事!

给推荐个商家吧。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滚珠轴承有声音,滑套的润

这是很久以前的说法,现在的轴承以电风扇的速度转起来根本听不到轴承的声音,况且好多电风扇(比如格力)都是用轴承的,照样很安静

网友:
我家三四十年前买的蝙蝠电风扇,粉末冶金含油轴套的,从没加过油,启动很顺利,一直在用。现在的风扇铁轴套的没法比。

网友:
惹出最大毛病的是加了机油!!改装后,同轴度怎么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