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为什么像大有、威克士的说明书网上找不到

楼主(2021-08-10):
    如题,买了得伟的796后,发现网上能找到的说明书没有中文的,想着大有的5283和威克士的189应该差不多,然后发现这两个的说明书网上也没有,官网倒是有,但是下载都需要注册,并且需要后台管理员开通权限才可以,想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另外各位有没有相关的说明书?还是想先看下说明书怎么用,谢谢大家~

网友:
这说明了厂商的服务态度有问题,多一条不选择的理由

良田的说明书就很容易下载

网友A:
说明书干嘛用的???

网友:
我在高壹工机、牧田的中文官网和松下的日本官网都下载到了产品对应的说明,无需注册。

网友B:
看看别人大厂的厚厚一本,比如有些人看不起的博世。还是选销量高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明书干嘛用的???

大厂的零件每一个都有型号码,缺个零件没有说明书你就没法修复

玩洋二的应该最有体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看别人大厂的厚厚一本,比如有些人看不起的博世。还是选销量高的吧。

博世的说明书确实做的厚,但那是多国语言,其实也没啥用

网友:
外国工具为什么贵?
坏了给你换新 完善的售后 厚道的用料
中国的工具为什么便宜
没有服务 没有售后 到你手的就只是一只工具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博世的说明书确实做的厚,但那是多国语言,其实也没啥用

的确没用,但人家能在多国销售就是本事,中国企业还要追赶啊!

网友:
官网能找到,不过要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