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改造了个突破插线板,长线改短线

楼主(2021-08-10):
买空调送的,一直舍不得用,这次终于忍痛切割了,多个控制开关

螺丝是三角形的异形

打开看看里面,线应该只有1个平方,

改造成这样了,是不是短小精悍?

3M胶上墙

网友:
太普通了,接近山寨。

网友:
带个保险不错,箱现在好多都不带了。

网友A:
二楼说的不对,突破大牌子,只是以前的标准和工艺,所以楼主这个赠品是库存货

网友:
  质量很好 ……

网友B:
买空调送的,看成装空调的了。这个质量可不敢用到空调上。目测是装到厨房了吧。

网友C:
以前的大品牌插排都有带可恢复过流保险的,现在一体铜条插排反而不见了这个

网友D:
貌似烙铁功率小了焊点不圆润。个人觉得这种插排长线改短线,不如根据需要截断连线外接插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楼说的不对,突破大牌子,只是以前的标准和工艺,所以楼主这个赠品是库存货 ...

以前的突破可比这个好太多

网友E:
这种多位排插适合放工作台用;不建议长期大功率电器,不然开关容易烧坏

网友F:
有婴儿牙刷,奶瓶刷,估计是放在洗漱间,哈哈

网友:
突破的插排基本上就这样 中上水平

网友:
感觉线径太细了,换粗是不是功率就可以承载更大了?

网友G:
现在没人搞这种了,都是一体铜,你这种直接搞个插排转换器一拖三就行,记得要一体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空调送的,看成装空调的了。这个质量可不敢用到空调上。目测是装到厨房了吧。 ...

是的,装厨房里了,插空调,可是上面也没有16A插孔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的大品牌插排都有带可恢复过流保险的,现在一体铜条插排反而不见了这个 ...

换个方向缩水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D:
貌似烙铁功率小了焊点不圆润。个人觉得这种插排长线改短线,不如根据需要截断连线外接插头。 ...

主要是没有现成的插头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多位排插适合放工作台用;不建议长期大功率电器,不然开关容易烧坏

常用的就一个1300w的烧水壶,一个电磁炉,一个搅拌机,几乎都不会同时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婴儿牙刷,奶瓶刷,估计是放在洗漱间,哈哈

厨房,紫薯布丁

楼主:
引用 网友G:
现在没人搞这种了,都是一体铜,你这种直接搞个插排转换器一拖三就行,记得要一体铜的。 ...

一拖三不大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