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教这块金泰克S300(2258XT G AB+Sandisk)用什么工具

楼主(2021-08-10):
克隆系统时突然断电,然后怎么也不识盘了,换了几个电脑也没用。然后开始折腾开卡工具,几十个版本都试了,但都没开卡成功!
有几个版本Parameter里面auto识别为“Sandisk,256Gbit,SDYNBIAMA-032G(bics3)(CMD65)”,但开卡都失败了(芯片上写的是“60303 064G”)。
求高手指教!!

谢谢“新站测试用户”提供的版本,已开卡成功,参数设置如下图希望对有同样问题的友友有帮助:

网友:
需要BiCS3的工具,P1116A太老了

网友A:
bics3颗粒 找BICS3版本工具 AUTO能识别出列表 设置参考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bics3颗粒 找BICS3版本工具 AUTO能识别出列表 设置参考图

谢谢指教,这个版本用了,自动识别为“Sandisk,256Gbit,SDYNBIAMA-032G(bics3)(CMD65)”,但开卡失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临时链接,免M币:
http://59.173.71.235:1234/SM2258XT_SNK-BiCS3_PKGS1022A_FWS1022A0.rar

能auto识别,能start,最后显示Generate CH/CE Map fail (23)/(0E.0C)错误,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临时链接,免M币:
http://59.173.71.235:1234/SM2258XT_SNK-BiCS3_PKGS1022A_FWS1022A0.rar

成功了,调整了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