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组装一台收音机散件RW08-11,遇到一个问题!

楼主(2021-08-10):
有个问题,拨台那个正反都能插上,不知道怎么装了

网友A:
大哥,这图片顺序也太乱了吧,还有一张乱入的太阳能管的照片。

网友:
是不是等容可变

网友B:
diy好做,统调难,刻度盘难安排

网友C:
四联可调的容量都是一样的,你插进去安装就可以了
统调不容易啊

网友D:
说明上已经注明了C1-C4(外壳有标注)对应的脚位,照说明干就完了

网友E:
厉害了,装好了没?

网友F:
竟然还玩收音机

网友G:
这还不简单?
如果频率对不上,掉个头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哥,这图片顺序也太乱了吧,还有一张乱入的太阳能管的照片。

昨天北京大冰雹家里的太阳能砸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diy好做,统调难,刻度盘难安排

难不难的瞎捅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四联可调的容量都是一样的,你插进去安装就可以了
统调不容易啊

有个事我得告诉你!我上学时候我们管统调叫捅调!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明上已经注明了C1-C4(外壳有标注)对应的脚位,照说明干就完了

但是标识的是CA。CB。CD。CE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厉害了,装好了没?

没呢!明天焊!铜薄太次!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F:
竟然还玩收音机

我儿子拼刀刀上买的!都买五六个了!我准备给他露一手!展示一下我的焊接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还不简单?
如果频率对不上,掉个头就行了

也行!不过电路板质量太差!很容易焊坏!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还不简单?
如果频率对不上,掉个头就行了

就是不好拆

网友:
调谐器不一样,调幅连挨着转轴端,调频连片数少,紧靠扳上的空心线圈。

网友:
看电路图,这个K拨台开关没有方向随便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