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55寸乐视液晶电视屏幕内部短路如何处理?

楼主(2021-08-10):
                         图  1

                       图  2
     撕下的4个耳朵
我的一台超4X55乐视图像出现图1所示,后发现右下角有一个绿豆大的斑点,且该处温度异常(烫手),估计是屏幕内部有短路。我断开逻辑板至右边板排线,VGH电压正常,左边屏幕显示正常,右边白屏,断开逻辑板至右边板排线,VGH电压降为0,左右均显示不正常,确认故障在显示屏上,先是割去右边板上的VGH线路后测量逻辑板上的VGH电压为10V左右,电压有所恢复但仍不正常,显示基本没变化。查过许多相关资料,说是撕耳朵可以让显示基本正常,但不知寿命几何。由于从没拆过这么大的屏幕,也不知道所谓的耳朵在哪,无从下手。本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在家电维修论坛网名“警官”的指导下,找到了耳朵,并将屏幕右边的4个耳朵全都阉割了,后上电测量,VGH电压仍为10V左右。但此时屏幕显示已大有改观,如图2,除出现几条水平细黑线外,右下角问题似乎仍没有解决,温度仍然很高。说明短路部分仍有电压进入造成温度升高。如果这样的话估计用不了多久这边的屏会越烧越厉害。后突发奇想,看到网上有人说显示摔掉了一个角,其他部分仍能正常显示,那么我想是否可以将右下角局部屏幕切除来排除短路部分呢?这边请大家分析一下这种方法是否可行?

网友A:
你自己是搞不定的,需要专业绑定设备,COF上有芯片的,都是芯片坏了

网友:
切出后就对应的液晶就不显示了

网友:
高手,切掉一半还剩32寸

网友B:
这位兄弟好歹也是三段了,怎么会问则会有 的问题。

网友:
楼主是否需要一个马刀锯?

有没可能是背光灯的接点接触不良?

网友:
原厂家都没有办法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是搞不定的,需要专业绑定设备,COF上有芯片的,都是芯片坏了

耳朵上不是也有芯片吗?撕了4个耳朵,显示只是右半边略暗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位兄弟好歹也是三段了,怎么会问则会有 的问题。

我在网上看到有人显示器都摔掉这么一大块了,剩下也都能正常显示。那么如果我只将屏幕右下角那么一小块去了,其它是不是也能正常显示呢?只不过右下角少了一块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网上看到有人显示器都摔掉这么一大块了,剩下也都能正常显示。那么如果我只将屏幕右下角那么一小块 ...

液晶屏是 一块整体没法分割,驱动板也是一样的,至于人家坏了一角,那就那一角不显示,什么都动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网上看到有人显示器都摔掉这么一大块了,剩下也都能正常显示。那么如果我只将屏幕右下角那么一小块 ...

别想了,修不好的。屏内异物导致短路,除非用镭射机把短路点切断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