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我是做铝合金门窗的,在拆旧窗的时候有没有更好用的切割工具呢

楼主(2021-08-10):
请教各位大佬,我是做铝合金门窗的,在拆老板家的旧窗的时候我们是切割的方式拆的,除了角磨机和马刀锯之外,有没有更好用的切割工具呢?

网友A:
大有有一款5833圆锯,破拆应该挺厉害的,

网友:
消防汽油切割机

楼主:
有没有电动的呢?在别人家里用汽油的不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有有一款5833圆锯,破拆应该挺厉害的,

这种圆锯适合切躺着的工件,我拆旧窗是立着的,不太好操作啊

网友:
你是专业的,我无发言权,希望你找到又方便又安全的工具,这样不管挣钱还是对用户都安全快捷方便

网友:
博士无刷角磨机小型1000

网友:
我建议你用切个铝合金的专用切片,我也不知道有没有这种东西,但是我知道如果用切铁的那种切片的话,非常不好操作,铝合金的铝屑会粘在那个切片上,角磨机搞不好就会卡住,然后切片就会打断,飞出来打到人

网友:
同行,除了马刀锯感觉没什么再好吧

网友:
万用宝,比较费刀片。

看用电镐拆电机速度很快,不知道能不能拆铝合金窗户。

网友:
搞个大的液压剪刀啊

网友B:
木工电园锯,不建议用没有护罩的云石机切割机装锯片

网友:
撬棍,还有就是找别人拆,我在嘉峪关,我有时候也接断桥窗安装,这个时候旧的都是找人拆,主要是搬玻璃太累,还有拆完的卫生环境,反正把铝合金卖了可以抵拆的工钱

网友:
用撬棍,没什么好方法

网友:
当废品拆就上大撬棍!

网友C:
没有这是破拆关健再加把锤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这是破拆关健再加把锤子

好的,谢谢

网友C:
家装不推荐,等离子切割60一体带维弧这家伙快到没边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木工电园锯,不建议用没有护罩的云石机切割机装锯片

好的,谢谢,下次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家装不推荐,等离子切割60一体带维弧这家伙快到没边际

我就是做家装的,等离子切割有火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