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拆客们,打算入手100元的k2p值不值?

楼主(2021-08-10):
铁汁们,这个k2p a2版本,100包邮,卖家无拆无修,原装电源,打算入手了,不知道值不值?哪个版本最好不折腾的那种

网友A:
说实话,路由器如果使用年限过长后wifi连接会不稳定,反正我不会修一般不考虑年限太长的,买个红米折腾吧,也能刷

网友:
我一直在用的,A1B1的都很好用,5年了吧

网友:
新的或者库存还可以,要是用过的买天意红米不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路由器如果使用年限过长后wifi连接会不稳定,反正我不会修一般不考虑年限太长的,买个红米折腾吧, ...

斐讯路由器能通过序列号看出生产日期吗?

网友B:
不值,100能买全新的不错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值,100能买全新的不错的了

k2p有全新的?

网友C:
指拆封末使用,如果没有那不如换别的牌子全新的。
旧路由极度不稳定。

网友:
老古董了,最好不要买。

网友D:
我一直在用的,B1的很好用,当时在转转上收的花125.00元3年了吧。

网友:
没看见我的出售贴吗?我在坛里发了,a2版,天线断了,动手能力强可以买去。80包邮给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斐讯路由器能通过序列号看出生产日期吗?

不用看,已经停产好几年了,基本上都是二手了,真的还不如玩红米的,也能刷很多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看,已经停产好几年了,基本上都是二手了,真的还不如玩红米的,也能刷很多固件 ...

哦哦好的,不过已经买了,大不了在转手

网友E:
路由器PA的功率,是要随着使用时间而衰减的,我家的K2P刷的老毛子,连续开机两年多了,感觉信号有些衰减了,不过依然还算是同类路由中信号比较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指拆封末使用,如果没有那不如换别的牌子全新的。
旧路由极度不稳定。

不早说哈哈,买了,卖家有点无语,说好无拆修,结果拆了,还被刷了潘多拉固件,信号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一直在用的,B1的很好用,当时在转转上收的花125.00元3年了吧。

全新的还是?

网友:
感觉没啥用,家里有一台捡来的,还不如一百多的TP好用,各种版本的固件都试了

网友:
不值得可,现阶段买多收多发的路由器

网友:
引用 网友E:
路由器PA的功率,是要随着使用时间而衰减的,我家的K2P刷的老毛子,连续开机两年多了,感觉信号有些衰减了 ...

电阻寿命问题吧

网友:
我这个是博通的也就是b1版本的,刷的官改魔改版本,除了不支持ipv6,其他功能堪称完美。远程开机、阿里云ddns、端口转发,这几个是我必须用的功能,而且信号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