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点焊机焊不了电池,结果把电池点穿了

楼主(2021-08-10):
主变是以前工厂用的最大6mm碰焊机,次极被电工拆了初极380V还在有时当380电源用。工具坏了留下2个18v电池在网上买了大艺款电池壳都改成大艺通用,结果把电池点穿了。

楼主:
电池漏了还能用不知能用多久

网友:
你这线就恐怖

楼主:
电池漏了还能用

网友:
牛啊,点穿了

网友:
应该是点焊机可设置的焊接时间太长,结果把电池点通了。

网友:
还有这种操作???!

网友:
大材小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池漏了还能用不知能用多久

你这风扇是自己做的吗,想买个晚上停电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风扇是自己做的吗,想买个晚上停电用

什么地方,居然晚上还会停电啊

楼主:
风扇很好用、卫生间、洗澡、厨房很方便,网上14元一个的无刷电机自带驱动也不要调速。老婆说这个是唯一有用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风扇是自己做的吗,想买个晚上停电用

坏电扇装了个无刷电机一块电池用3个小时左右

网友B:
次级太多圈了,3-4v差不多

网友C:
需要时间控制器,毫秒级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次级太多圈了,3-4v差不多

本身就是电阻焊机能调压的2.6到4.5V8档可调

网友:
点漏了,想想都刺激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要时间控制器,毫秒级别

通电廷时型调到0.1~0.5s档感觉是接触器反应太慢,第一次焊电池。0.5秒点铝板焊不上点两次30平方的线和笔手不能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次级太多圈了,3-4v差不多

是3根并联的

网友:
你这个适合焊不锈钢,焊电池不适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