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咨询一个电脑比较奇葩的问题。

楼主(2021-08-10):
家里的电脑无故音箱没声音了,自己拔插头试了下音箱好的,原以为是声音卡挂了,但是机箱前耳机插孔插上又有声音,只是声音是单声道。这又不像是声卡死翘翘的样子。难道是什么地方没接好吗?坛友帮我分析一下找找故障原因。

统一回复一下,感谢各位热心的坛友,看了贴子,按照大的思路逐个排查,是机箱前接口坏了。索性直接取掉,板载音频恢复正常了。谢谢大家。

网友A:
主板设置HD AUDIO换AC97

网友B:
把前置音频插主板的拔了,有时候是这个引起的。

网友C:
不行就买个USB的声卡呗,台机的声卡容易坏

网友D:
检查一下后背音频接口的板上插头吧,松了拖了都有可能

网友E:
把音频设置为设备插入前面板时后面板一样输出即可。

网友F:
检查前面板的插座及连线

网友G:
声卡?      独立声卡?       是不是有点古老?      或者   声卡超NB

网友:
可能是板载得声卡坏了?

网友:
我觉得是那个耳机插孔的问题,双声道的耳机插孔里面有六条或者八条线,有三条或者四条是通向机箱背面的插孔的,前置的插孔插上耳机以后,电脑就会自动断开通向背面的双声线

网友:
所以我建议你把前置的那个耳机插孔多拔插几次

网友:
如果是AC97声卡可能是前置跳线的问题,我遇到过,拔掉前置跳线然后在本来需要导通的两对插针上插上两个跳线帽就好了

网友:
你用的独立声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板设置HD AUDIO换AC97

统一回复一下,感谢各位热心的坛友,看了贴子,按照大的思路逐个排查,是机箱前接口坏了。索性直接取掉,板载音频恢复正常了。谢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前置音频插主板的拔了,有时候是这个引起的。

统一回复一下,感谢各位热心的坛友,看了贴子,按照大的思路逐个排查,是机箱前接口坏了。索性直接取掉,板载音频恢复正常了。谢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行就买个USB的声卡呗,台机的声卡容易坏

统一回复一下,感谢各位热心的坛友,看了贴子,按照大的思路逐个排查,是机箱前接口坏了。索性直接取掉,板载音频恢复正常了。谢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检查一下后背音频接口的板上插头吧,松了拖了都有可能

统一回复一下,感谢各位热心的坛友,看了贴子,按照大的思路逐个排查,是机箱前接口坏了。索性直接取掉,板载音频恢复正常了。谢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音频设置为设备插入前面板时后面板一样输出即可。

统一回复一下,感谢各位热心的坛友,看了贴子,按照大的思路逐个排查,是机箱前接口坏了。索性直接取掉,板载音频恢复正常了。谢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F:
检查前面板的插座及连线

统一回复一下,感谢各位热心的坛友,看了贴子,按照大的思路逐个排查,是机箱前接口坏了。索性直接取掉,板载音频恢复正常了。谢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G:
声卡?      独立声卡?       是不是有点古老?      或者   声卡超NB

统一回复一下,感谢各位热心的坛友,看了贴子,按照大的思路逐个排查,是机箱前接口坏了。索性直接取掉,板载音频恢复正常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