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苹果手机背夹电池(BuQu BQ-XBCS6)

楼主(2021-08-10):
放了几个月,好像电芯睡死了,充电的时候,功率表上诡异的显示电压3V,电流1.9A 左右,然后背夹发热严重。

▲ 做工挺好

▲ 磁铁走一遍,有地方能吸住,以为垫子下面有螺丝,其实没有,不用撕开。

▲ 小圆垫片下面藏着螺丝

▲ 规格参数贴纸下面藏着螺丝,拆掉螺丝后,就是翘卡扣了。

▲ ATL 电芯,10.4Wh, 3.82V,电芯负极附近的 8 脚芯片标识 8810 BV3F38

▲ 芯片上标识: ACTIVE 2801CQL CE401

这货还是过了 MFI 认证的,卡扣太紧,拆机痕迹大,懒得换电芯了。

网友A:
充电这样的情况,如果光发热电池电压不上升,就是主板有电容或者芯片短路了,把充电器电压整个拉低了。如果电池有电压上升,就是充电芯片击穿了,输入直通电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这样的情况,如果光发热电池电压不上升,就是主板有电容或者芯片短路了,把充电器电压整个拉低了。如果 ...

感谢大佬指点,不想折腾了,本来好的时候就没用过几次,修好后,撬痕累累,就更不会用了,打算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