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优利德UT70B万用表,看看是不是牛屎

楼主(2021-08-10):
拆开想看看是不是牛屎,拍了几张图片,ES51962Q主控。

网友:
C6/C7电容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居然不是牛屎芯片,还是可以的了。

网友:
台湾佬的芯片

网友:
飞利浦吹风机36 角磨机26 声波清

网友(2023-02-01):
不错,我也以为是牛屎芯片

网友:
以前的老表牛屎芯片比较少,一般都是硬芯。

网友:
不是牛屎芯片

网友(2023-06-07):
不是牛屎,做工了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