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不再折腾喽!求助:遥控电风扇中如何使用5V电源替换阻容降压电压?

楼主(2021-08-10):
求助:遥控电风扇中如何使用5V电源替换阻容降压电压?
如图:

图中阻容降压电路里1UF的电容很容易坏,考虑手头有手机用的充电头,想用充电头来替换阻容降压部分,有点不知所措了,请各位赐教啊!

不再折腾了,已经试验过了,改了后可控硅的N触发不行,不能保持功能正常。谢谢各位的指教!

网友A:
可以这样试试:去掉R9、C7、ZD,5V电压接至C5两脚上。

网友B:
还可以去掉R8和D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这样试试:去掉R9、C7、ZD,5V电压接至C5两脚上。

谢谢赐教了,我今天白天试了的,去掉R9、C7、ZD,5V电压接至C5两脚上,通电不曾有反应,故才来求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可以去掉R8和D1

也就是去掉阻容降压部分电路后直接把5V并接在C5两端吧,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赐教了,我今天白天试了的,去掉R9、C7、ZD,5V电压接至C5两脚上,通电不曾有反应,故才来求 ...

看这个电路图,C5上的电压应该只有4.4V左右,你将5V电源接到ZD的位置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这个电路图,C5上的电压应该只有4.4V左右,你将5V电源接到ZD的位置试试。 ...

好嘞,待会儿就试。非常感谢!

网友:
装个手机充电器进去

网友C:
按我的试试呢,C5C6也去掉吧,行得通过来汇报一下

网友D:
可控硅触发需要N线,断开了不能触发,还是原线路吧,C7换个耐压高点的就行

网友E:
我好几年前试过上小变压器给控制板供电,没有成功,最后还是老电路并了个老化了的电容用着算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按我的试试呢,C5C6也去掉吧,行得通过来汇报一下

这个应该可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这个应该可行。

要看楼主实验才知道,我有点担心的是可控硅触发回路,

网友:
完全没必要,只要把那颗电容换质量好一点的,成本还低。

网友:
把充电头输出按极性直接并联到C5两端就行。其他元件不用管他们带着就行。以前改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好几年前试过上小变压器给控制板供电,没有成功,最后还是老电路并了个老化了的电容用着算了。 ...

不成功,其他地方还有毛病。

网友G:
楼主改好没有,想知道最后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看楼主实验才知道,我有点担心的是可控硅触发回路,

按你图试验过了,风扇能以低速档转,就是中高档均不能调速了,遥控电源关闭档成了中速档,其余摇头功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改好没有,想知道最后结果!

试验过了,风扇能以低速档转,就是中高档均不能调速了,遥控电源关闭档成了中速档,其余摇头功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控硅触发需要N线,断开了不能触发,还是原线路吧,C7换个耐压高点的就行 ...

目前试验过后,只能按原线路了。不折腾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