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别人丢弃的ETC的OBU(JULI JLCZ-06S)

楼主(2021-08-10):
大家看看,这两个什么电池,电压只有3.6伏左右

网友:
这东西成本不低

网友:
好像一个是电池,一个是电容。太阳能充电充入电容,首先用电容的电,如果刚从地库出来电容没电,就用的电池的电。

网友A:
一个是锂电池,一个是锂电容电池,2个串联提供7.2v左右电压,还有个太阳能电板。好几个这玩意儿还没来得及折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个是锂电池,一个是锂电容电池,2个串联提供7.2v左右电压,还有个太阳能电板。好几个这玩意儿还没来得及 ...

你仔细看,中间是负极对负极。中间有个公共负极端,两个是并联的。

网友C:
3.6v的一次性电池不能充电,不然可以把人炸残,比较危险。另外的锂电容可以充电。两个电池相互合作放电,电池补充电容瞬间放电不大的缺点。

网友:
北京聚利给福建做的。一看就是京标设计,双矩阵天线。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一个是锂电池,一个是锂电容电池,2个串联提供7.2v左右电压,还有个太阳能电板。好几个这玩意儿还没来得及 ...

是并联的,电压相等。     电容电池是扩流的,长寿电池衰弱后电流不够,容易导致交易失败。

这个并联式电源系统是国标一改中的内容,比太阳能要早三年时间。

网友:
不是。  铁锂的电池是5号的,也就是14500电池,不会是小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是并联的,电压相等。     电容电池是扩流的,长寿电池衰弱后电流不够,容易导致交易失败。

这个并联式 ...

量量电压看看,我的是并联的,虽然正负相邻,但是反面走线了不相连。太阳板出口3.74v,电池组出口7.15v。图发不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仔细看,中间是负极对负极。中间有个公共负极端,两个是并联的。

我仔细看了我自己的,差不多,正负挨着,但反面走线不连,太阳能板电压3.74v和电池组出口7.1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量电压看看,我的是并联的,虽然正负相邻,但是反面走线了不相连。太阳板出口3.74v,电池组出口7.15v。 ...

如果是2004年以后出产的ETC设备,那就不用量,都是国标的并联电池。

从电路设计都是金溢的原理,线路板各厂有不同,单必须遵循国标生产,否则不予采购。

这种几道坎卡的东西,一般没厂家冒险单搞特殊。

这个电路,实际是解决14250脉冲电流不足的问题,咱们的ETC满功率交易电流在150mA左右,开始用的14500勉强够,但是后期老化以后电流不够了,经常导致交易失败。   后改版,因为外壳的关系,14500的位置对头装了一个14250和一个1520,此时还没有太阳能那,14250负责给1520充电,1520负责为14250扩流,给ETC提供脉冲功率输出电力。但是由于个体差异,在五年的时候还是有些交易频次大的失效,国标当时是年为单位的不是交易次数,金溢追加了太阳能电池,辅助给1520充电,减少14250的放电,用于延寿。

这个设计后被标准委纳入国标强制标准。

网友:
引用 网友C:
3.6v的一次性电池不能充电,不然可以把人炸残,比较危险。另外的锂电容可以充电。两个电池相互合作放电,电 ...

是的,尤其是国产的14250电池,脉冲放电电流只有100mA,常规放电电流才35mA 。

常规放电甚至连射频卡交易都勉强,发射就更不要提了。

所以早期的盒子都是接触式读取,就是降低能耗。后来才改的射频读取。

网友:
一个是一次性锂电池,一个是锂电容,锂电池常规供电,锂电容在大电流工况下提供额外电流,太阳能电池板给锂电容充电。
同款的这个网上买过一个,电池模组拆下来改到体温计上。外壳加屏幕改成了温湿度计。那块屏幕是个点阵屏,没记错的话是128*48的,SSD13xx的驱动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