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4位辉光管时钟故障

楼主(2021-08-10):
本来正常点亮,但是因为有的灯显示不清了,所以才想换下灯泡。因为手上的灯泡放久了,有的显示不全,就只装了分钟的灯,结果不知道怎么的,再通电就都不亮,现在通电只有圈出来的灯会闪烁,不知道什么原件坏了,有没有懂的指导下维修,谢谢!有需要的话可以再拍照。

网友A:
测一下34063的输出电压对不对,估计升压电路异常

网友B:
话说,情怀的力量还是很强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话说,情怀的力量还是很强大的。

这个灯自己用了10年了,没换灯泡前都好好的

网友:
换上的管型号一样吗?供电异常,试试一个个拔掉辉光管看看指示灯还会闪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灯自己用了10年了,没换灯泡前都好好的

我也喜欢这些东东,只是没时间弄。

网友:
先跑一下线路检查供电,再就是这些管放着都会失效

网友:
LED 是CPU的工作指示灯,那个指示灯闪烁表示CPU 还在工作;

一般辉光钟都有定时关机的,你这个是不是由于电池没电,时间不对,关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一下34063的输出电压对不对,估计升压电路异常

很有可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一下34063的输出电压对不对,估计升压电路异常

更换了34063就正常了

网友(2021-12-10):
辉光管是真的漂亮

网友:
看那么多三极管驱动,这个东东应该很耗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