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3d打印的无刷电机有啥弊端吗 我看连铁芯都没有

楼主(2021-08-10):
3d打印的无刷电机有啥弊端吗 我看连铁芯都没有

网友A:
已知
速度不能过高
比如拳头大那个3d打印的无刷电机
在3w转时 解体了。

还有就是没有钢片导磁
可能磁效率没有带钢片的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知
速度不能过高
比如拳头大那个3d打印的无刷电机

那效率不在考虑范围内 就20w的小电机 转速也不快 有没有比如说发热严重之类的问题

网友:
没磁钢的话应该是空心杯电机吧?空心杯电机惯量小,响应快,航模飞机用的就是空心杯电机,3D打印机也有这玩意?

网友:
啥无刷电机,你说的是步进电机吧?那东西的强项不在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