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Windows7/8.1/10右下角更改日期和时间设置点了没反应的解决办法

楼主(2021-08-10):
网上搜索很久,甚至去国外网站搜索,搜出来一大堆,全是复制来复制去的答案和文章,全部没用。解决不了问题。
网上流行的办法,总结下来只有两种,一种是改注册表、第二种是本地安全策略添加用户组,这两种办法都是错的。我看那些提问的人,也都反馈这两种办法不管用。
但事到如今,从搜索结果可以看到,最早出现这个故障的时间可以追溯到12年前,然后12年过去了,这么个小小问题依然没有给出有效的解决办法。
甚至在微软的官方网站搜索出来的结果,都是些无用的方法。微软吃S。

已知无效办法1找到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Classes\cplfile\shell\cplopen\command,将字符串“默认”的内容修改为:rundll32.exe shell32.dll,Control_RunDLL %1,%* 或者,将rundll32前面的内容或目录路径全部去掉。
已知无效办法2运行gpedit.msc打开本地组策略编辑器;展开Windows设置》安全设置》本地策略》用户权限分配》在右侧窗口找到“更改系统时间”,并左键双击:更改系统时间;.在打开的更改系统时间 属性窗口,我们点击:添加用户或组(U);添加管理员用户组。
以上两种办法不用试了,不管用。

下面给出正确的解决办法,非常简单:

1、打开“控制面板”,然后点击“默认程序”;如下图:

2、点击“将文件类型或协议与程序关联”,如下图:

3、找到“.cpl”这一项,并单击选中它;
4、点击更改程序;如下图:

5、点击“推荐程序”下边的“Windows Control Panel”;
6、最后点击确定。
The end
好了,去看看是不是好了。

顺便,如果你觉得有用,随手打赏几个M币,好久不登,上来上看M币不知道怎么成负数了,要命了,谢谢各位了!

网友A:
用了十几年电脑还没碰到过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了十几年电脑还没碰到过这个问题。

网上搜一下好多这种情况的,可惜一个正确的办法都没有,都不知道是2000时代还是XP时代的资料,复制来复制去的,看反馈全都是照着做没用,一个反馈说有用的都没有。

几个月前突然发现,win7右下角日期时间面板上边,更改日期和时间设置点了没反应。
当时以为是某个日历软件故意禁用了我的时间设置,困扰了好久。

今天又想起这事,努力几个小时,终于自己找到解决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了十几年电脑还没碰到过这个问题。

汗,回复了两次,,,删掉一个

网友B:
第3步, 找不到".cpl"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3步, 找不到".cpl"呀!

一定有的,你点列表框上边的”名称“,让它按名称排序,就容易找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3步, 找不到".cpl"呀!

肯定有的,你点列表框上边的”名称“排下序,就好找了。

网友C:
用win7多年也没遇到过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win7多年也没遇到过这个问题

以前也没遇到过,但看到过别人发贴求助,也很奇怪怎么有这样的问题,没想到现在居然被我遇到了

网友:
没遇到过,或者这个时间很少点吧,没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