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 SPERRY RD-350D航空水平位置指示器拆解

楼主(2021-08-10):
有点大

拿回来,震掉了两个指示器

用AB把震掉的指示器黏上

底面

黑色的是变压器

侧面

磁力轮特写

可见的4个转动齿轮,还有最中间的也是转动的

5个电机,6个自整角机,航向角度盘用了两个自整角机

这个板子应该是驱动电机的

这个板子不知干啥的

驱动磁力轮的板子

黑色的是变压器

附上简单驱动视频: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mb4y1z7uf

网友:
火前留名,sperry一个经典的助航仪器的专业厂家。

网友A:
总觉得老款的仪表特别复杂,现在是应该不会这么多零件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觉得老款的仪表特别复杂,现在是应该不会这么多零件了吧?

都是液晶屏了

网友:
只在教科书里看到过自整角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