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键盘鼠标二合一的 求对码方法

楼主(2021-08-10):
当年买的电视棒带的飞鼠

当时记得问卖家问过对码方法的 时间长了忘  就记得方向键上下还是左右一起按怎么弄忘 现在求助万能的坛友

网友:
不是有个接收器的吗?
我手里的有接收器,难道你的意思是可以不用接收器操作?

楼主:
我求对码肯定是有接收器的

网友A:
我也有一个一样的键鼠 但正常用

楼主:
也是我手贱 我有2套一样的 一个壳坏 一个接收器壳坏 我就把两个接收器壳对换了下 谁知道都不识别了

网友:
此内容不给傻子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插上接收器,
鼠标关电,或抠掉电池,
然后左右键同时按住不放,或左中右三键按住不放,

不知道从那复制来的 方法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从那复制来的 方法不对

那你复制我的内容搜索一下,不就知道是不是复制的了。

刚才躺床上拿手机抠字回复的,不愿试就拉倒。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从那复制来的 方法不对

不是所有鼠标都支持自动对码
有的需要厂家的对码软件。网上有通用的对码软件,但不一定能用。
要不然厂家也不会还要弄个对码软件出来。

只是提供一个思路,注意重点,断电后按键不放,然后通电,通电时保持按键不松十秒左右,
有点脑子想一下就知道,不可能在正常通电状态同时按两个键或三个键就会开始对码的,要这样那用的时候不小心同时按到键,就要对码,对码的过程中鼠标会中断,所以用脚指头想一下,也不可能是正常通电情况下按哪几个键就会对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所有鼠标都支持自动对码
有的需要厂家的对码软件。网上有通用的对码软件,但不一定能用。
要不然厂家 ...

你当我没试过吗 断电按键在你发这个前我就试过了 56个按键还有组合要试多少次 我就是试烦了才发悬赏

网友C:
从楼主发的图来看,这个方向键应当不能同时按下去的,因为同时按下去可能也会把左或右按下的,我估计会不会是按方向键的上或者是下再加下面的一个鼠标左或右键?这种组合不知道楼主有没有试过?既然知道是同时按两个键的话,就在旁边的试一下吧.
我这样说是因为看到那个方向的十字键好象是硬键,理论上按的时候会有点象那个翘翘板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楼主发的图来看,这个方向键应当不能同时按下去的,因为同时按下去可能也会把左或右按下的,我估计会不会是 ...

方向键是软的 还记得不多  印象中不是左右就是上下按键组合对码的

网友D(2022-08-14):
估计是捅屁股按钮对码

网友A(2022-09-27):
有的需要厂家的对码软件。网上有通用的对码软件,但不一定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个一样的键鼠 但正常用

兄弟挖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是捅屁股按钮对码

挖坟了  这个飞鼠没有捅屁股的按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需要厂家的对码软件。网上有通用的对码软件,但不一定能用。

这个飞鼠没有软件 至少在网上没找到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样,历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