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wifi 每分钟多一点出一次长延迟。

楼主(2021-08-10):
如题,家里wifi 每分钟多一点出一次长延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三个图分别是ping的公司vpn、家里主路由和家里AP;基本上可判断是电脑和ap之间的问题。

网友:
用网线是不是没问题?如果是wifi连接有问题的话,看路由有没有流量监控,查一下监控数据看哪个设备在捣鬼,如果没有,可能是外部干扰。

网友:
电脑网卡的问题,

网友:
直觉告诉我是电脑无线网卡的问题,去年玩个怀旧老游戏经常卡掉线(这游戏检测到丢几个包就直接掉线的),开加速器才勉强能玩,挣扎着玩了有半年多,有天心血来潮拉了条网线玩,流畅的很,然后果断关了无线,沿墙角拉起了网线,爽歪,结果没过几天就把游戏玩腻了

网友:
以前用智能路由器碰到过,后来换成TP的就好了

楼主:
网线没有这个问题

楼主:
果然是无线网卡的问题,换一台电脑就没这个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