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一个小感应台灯

楼主(2021-08-10):
心情不好,拆解一个台灯。

路径是从最前面的白色透光窗着手,撬开白色塑料盖板就可以看到里面的电路板和led灯珠

撕开紫色的塑料封套可以看见里面的锂电池,是强力牌,没有写型号规格,不过一点都不强,已经老化了,充电很快就满,放一两天不开灯也会就很快没有电。估计是已经老化,换了一个MP3拆出来的锂聚合物电池

网友A:
台灯蛮可爱的,拆完心情好了吗

网友B:
这种小东西,现在的原厂电池基本上是一年一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台灯蛮可爱的,拆完心情好了吗

就转移了一下矛盾。问题始终还在那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小东西,现在的原厂电池基本上是一年一换

是的啊。

网友C:
这种还是更换成18650锂电池比较耐用了,软包锂电池就是垃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小东西,现在的原厂电池基本上是一年一换

一千多元手机也是,我的绿十字N4s,中兴z17mini手机,一年后电池鼓包,好在卡扣固定。2千多元手机华为荣耀20手机电池好些,大概2年没鼓包,热熔胶固定结构,自己换得会用热风焊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还是更换成18650锂电池比较耐用了,软包锂电池就是垃圾了。

这个我不认同。电池看的是制作材料和工艺,说人话就是要看厂家,18650如果是正常厂家例如松下三洋索尼等的好像什么大红袍什么绿皮的松下之类的比一般杂牌的锂聚合物要好。而假如是一些正常厂家的例如ATL LG SAMSUNG 等锂聚合物电池又会比杂牌的18650的什么蓝色塑料封的要好很多。

楼主:
6楼的这个我不认同。电池看的是制作材料和工艺,说人话就是要看厂家,18650如果是正常厂家例如松下三洋索尼等的好像什么大红袍什么绿皮的松下之类的比一般杂牌的锂聚合物要好。而假如是一些正常厂家的例如ATL LG SAMSUNG 等锂聚合物电池又会比杂牌的18650的什么蓝色塑料封的要好很多。

网友:
看来下一步大作得等到下一次心情不好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