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鼠标光学传感器通用的吗

楼主(2021-08-10):
有个罗技G602阵亡了,光标到处跑。听说是下面光感挂了。不知道鼠标的是不是都通用。
手上有其他鼠标不知道拆上去能不能用。。有人试过吗??

网友A:
不通用,不用想了,G602的光学引擎是定制版,同款的G102引擎换上去都不能正常工作。
只有一个选择,就是同型号的报废机赶巧光学引擎正常的换过去才有可能。

网友:
小黄鱼上找个剪线的垃圾鼠标回来换板吧。也不贵。

网友:
网上找找看,应该有同款芯片卖,或者直接买剪线的换板子。

网友:
一个鼠标的核心就是那玩意,就像大脑,没了大脑其他部位只是肉!!!其他人的大脑还未必适用坏掉大脑的那堆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通用,不用想了,G602的光学引擎是定制版,同款的G102引擎换上去都不能正常工作。
只有一个选择,就是同 ...

你试过了吗??

网友A:
我没试验的条件,因为手里两个G602都是正常工作的。不过其他群友有说测试失败的,我纠正一下前面的回帖,不是G102,而是G100S的引擎据说和G602的近似甚至一样,但是据我外设群的群友反馈有人尝试更换后失败,不能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试验的条件,因为手里两个G602都是正常工作的。不过其他群友有说测试失败的,我纠正一下前面的回帖, ...

看来只能放弃拯救了…………只能换新了
又要慢慢选鼠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只能放弃拯救了…………只能换新了
又要慢慢选鼠标了…………

直接继任者G604,如果你是G602的死党的话,G604值得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