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一颗诡异的1v23ba8h,这颗粒是不是后打标?

楼主(2021-08-10):
收了块256的盘,拆开来看是1V23BA8H,本来想攒一波做个1T的58H,结果发现ID不对,正常的BA8H的ID应该是983E99B37AF2,我这颗居然是983E99B37A72,看来这个颗粒是注定一生孤独了。手头上刚好有个2258XT,于是稍微改下参数上了2258XT。我参数是这样子的:
A92=Toshiba,512Gbit,TH58TFT1T23BA8H(bics3)(Legacy)(SM2258XT)
Toshiba,512Gbit,TH58TFT1T23BA8H(bics3)(Legacy)(SM2258XT)=98,3E,99,B3,7A,72,4,16,1952,12288,0768,02956,02732,01000,02,02,02,2,42,00,0,99,7F,13,0303,A2,00,00,20,20,25,10,00,03,00,09,11,8F,00,120,2,0,02,04,06,FF,01,05,3,05,0050,0020,7F,13,01,00,00,00,00,88,88,00,00,0000,00,

求问各位大佬:这颗粒是不是后打标?
另外哪位大佬还有这样的颗粒,可怜可怜这注孤生的娃,出颗给我呗

网友A:
按以前的经验,带狗和不带狗的区别

网友B:
我有我有我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我有我有。。。。

Py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以前的经验,带狗和不带狗的区别

对的,无

网友:
1V23应该是东芝企业盘CD4或者CD5拆的吧 大概是有无土狗的区别

网友:
我帮你找找,最好能平换个什么256GB的,我现在寡妇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按以前的经验,带狗和不带狗的区别

这两种TFT是都带土狗,一个是上电默认土狗,一个是上电需要判断一下是否开启土狗。。。

网友B:
老哥我看错了,我的是272版本的,ID和你的一样。。。。不知你有没有兴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老哥我看错了,我的是272版本的,ID和你的一样。。。。不知你有没有兴趣

你的272颗粒啥料号来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两种TFT是都带土狗,一个是上电默认土狗,一个是上电需要判断一下是否开启土狗。。。 ...

我这个用带狗的参数开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哥我看错了,我的是272版本的,ID和你的一样。。。。不知你有没有兴趣

老哥有无TA7AG55AWV?联想x800的128G bics4?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哥有无TA7AG55AWV?联想x800的128G bics4?

你这是黑片b4吧。。。。抱歉我没这东西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的272颗粒啥料号来着?

前面一模一样后面尾缀不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前面一模一样后面尾缀不同。。。

看来是16CE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来是16CE了。

不是,也是8ce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也是8ce

我的好像是4ce?

网友:
那还是上转接板吧,上原生272板子不划算

网友(2024-11-20):
应该是这样的吧
Toshiba,512Gbit,TH58TFT1T23BA8H(bics3)(SM2258XT)(CMDD5)=98,3E,99,B3,7A,F2,4,16,1952,012288,0768,02956,02732,01000,02,002,04,2,52,00,0,99,7F,13,0303,A2,00,00,00,00,25,10,00,03,00,09,11,8F,00,120,2,0,02,04,06,FF,01,05,3,05,0008,0008,7F,13,01,00,00,00,00,DC,DC,00,00,0000,00,00,00,00,00,00,00,

网友:
是不是台产和国产区别,我也有,本来是国产的,闲鱼买一个发了个台产的,最后一位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