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Lbpcwd拆机系列305】希捷盘片质量真的不怎么样,看看数据灰飞烟灭的案例

楼主(2021-08-11):
我的部分DIY作品:

【Lbpcwd原创DIY系列(51)】让闲置手机成为不会使用手机的老人的出行“神器”

【Lbpcwd原创DIY系列(50)】方便没有手机的老人家使用健康码的一个方法

【Lbpcwd原创DIY系列(49)】看废旧硬盘如何变身成为“吃货”神器!!!

【Lbpcwd原创DIY系列(48)】疫情严峻,DIY一款防疫空气消毒防毒面具

【Lbpcwd原创DIY系列(45)】废弃的蓝牙耳机可以做什么?变身无线音频连接器

【Lbpcwd原创DIY系列(44)】废盘利用——用报废硬盘打造史上最“精密”的玩具风车

【Lbpcwd原创DIY系列(43)】“入得厨房,出得工房”——看进入工作室里的报废硬盘妙用

【Lbpcwd原创DIY系列(42)】废盘利用——当报废硬盘“走进”厨房

【Lbpcwd原创DIY系列(41)】废盘利用——给登山杖安个家,diy HARD DRIVER牌挂钩

【Lbpcwd原创DIY系列(40)】废盘利用——报废硬盘DIY小螺丝批工具架

【Lbpcwd原创DIY系列(39)】废盘利用——西数、迈拓牌“板砖”好使好用,应急一流

【Lbpcwd原创DIY系列(38)】又用废月饼盒DIY了一个水管工工具箱

【Lbpcwd原创DIY系列(37)】首创:遥控器电池漏液提醒指示“器”

【Lbpcwd原创DIY系列(36)】WD-40气体用完还剩不少液体,喷不出来太浪费,DIY一根加气针

【Lbpcwd原创DIY系列(35)】用废硬盘为“爆菊椅”加上防护“装甲”

【Lbpcwd原创DIY系列(34)】废弃可乐瓶的另一种再利用,制作简单,只需一刀,人人可做

【Lbpcwd原创DIY系列(33)】当普通数码相机恋上自拍神器

【Lbpcwd原创DIY系列(32)】废物利用——废弃月饼盒的“逆袭”

【Lbpcwd原创DIY系列(31)】看废旧硬盘如何用来DIY成现在热门的流行玩意~指尖陀螺

【Lbpcwd原创DIY系列(30)】快过年了,整一串“邪恶”20响“鞭炮”来玩玩!!~~~

【Lbpcwd原创DIY系列(29)】得了过敏性鼻炎真烦恼,几元钱自制洗鼻器灌洗看有没有效果

【Lbpcwd原创DIY系列(28)】富士S5600数码相机对焦错误修复,打造红外“透视”“大杀器”

【Lbpcwd原创DIY系列(27)】——一个极度【邪恶】的U盘,大家不要模仿,否则后果自负!

【Lbpcwd原创DIY系列(26)】废旧硬盘利用:“大哥”背“小弟”,齐齐把家安

【Lbpcwd原创DIY系列(25)】废旧硬盘最基本的DIY,不需要技术含量。呵呵~

【Lbpcwd】原创DIY系列(24)看废旧硬盘如何史无前例地用来放风筝

【Lbpcwd】原创DIY系列(23)——超炫梦幻音乐喷雾加湿器,带你进入全新的动感音乐境界

【Lbpcwd原创DIY系列】——还有几天就到新年了,请看我的2014年收官之作

【Lbpcwd原创DIY系列】史无前例的创意!看废旧硬盘如何变身超炫玩具电动陀螺

【lbpcwd原创DIY系列】难道废硬盘只能改成“电磨”吗?请看我的原创参赛DIY

【lbpcwd原创DIY系列】自己DIY低成本激光野战系统

【lbpcwd原创DIY系列】废旧硬盘创意又来啦!不到最后,能猜到是做什么的人没几个

【Lbpcwd原创DIY系列】DIY给MM的生日礼物——看我的报废笔记本如何大变身

【lbpcwd原创DIY系列】虽然同类制作不少,这才是正宗的全硬盘制作,不用一点外来材料

【Lbpcwd原创DIY系列】打造史上最简单、最低成本的1.2V~12V可调移动电源

【Lbpcwd】原创DIY系列(20)“废盘在手;Money我有”~让废旧硬盘变身“赚钱”的邪恶工具

【Lbpcwd】DIY系列(21)【原创】废硬盘变身为生活实用品——钥匙盘

【Lbpcwd】【原创】DIY系列(22)——废可乐瓶、塑料饮料瓶还可以做什么

有关Lbpcwd的一些其它视频:

http://www.soku.com/search_video/q_lbpcwd

-------------------------------------------------------------------------------------------

遇到很多希捷12代以上硬盘盘片严重划伤的情况

500G的

250G的,还有很多1T、2T和其它更大容量的

表面划伤

大片划伤

更大面积的划伤,表面涂层都磨成粉了,数据也就自然灰飞烟灭了

网友:
我比较喜欢西数

网友:
无论各种盘片,,其材质都大致形同,,无非就是铝合金本底加磁粉,,,,不存在质量问题一说,,看这种情况一般但是磁头损坏导致的划伤

网友:
我也喜欢WD

希捷太容易坏了

网友:
这种物理坏道不挑牌子了,西数也是一样的问题了。

网友:
这可不是盘面的问题,而是磁头坏了,非得反复通电去试导致的,盘面7200高速旋转磁头有故障碰几下肯定会划伤的,但希捷划盘面的几率的确是要高一些

网友:
坏了,刚好再买他家的

网友:
有国外运营商数据支持看表可知:

网友:
这物理损伤厉害了

网友:
速度最好是希捷,现在有固态已经没所谓了,东芝和日立质量最好,西数中规中矩,我选希捷

网友A:
当年在电脑公司干的时候 西数坏的几率是最高的 还有我们需要认为损坏硬盘时 希捷是最不好搞定的 反而西数裹上毛巾一锤子就交待了

网友:
买盘的话看看知名存储服务提供商backblaze家的数据,基本不会采坑。

Blackblaze 同时公布了在数据中心中质量最佳的 HDD 机械硬盘,可以用来参考。下表按照容量从小到大排序:2021年6月止

网友B:
自从突然烂了个1T的希捷,此后全用西数了一个都没烂。从最开始的160G到现在1T全是西数系列了,时间最长的有5年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当年在电脑公司干的时候 西数坏的几率是最高的 还有我们需要认为损坏硬盘时 希捷是最不好搞定的 反而西数裹 ...

你们也太黑了  我们原来就是裹上毛巾,上电开扫描程序,然后用螺丝刀手柄轻轻敲两下,有坏道就收工,开开心心的拿去售后换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们也太黑了  我们原来就是裹上毛巾,上电开扫描程序,然后用螺丝刀手柄轻轻敲两下,有坏道就收 ...

同黑 同黑

网友:
重要数据常备份!重要数据常备份!重要数据常备份!
不管你买哪家的盘,都不是百分之百安全。
另外强调两点注意:用好一点的电源!尽量减小机箱震动(特别是运行中的)!

网友:
日立的确实不错。。。不过自从收购了IBM的玻璃盘,。。。质量有所下降

网友:
不能拿已经损坏的东西。。但不知道损坏原因损坏过程是否人为。。来说希捷质量不行这很不严谨。。

网友:
我业余为亲友维修过一些电脑。凡是硬盘损坏的全都是西数硬盘,无一例外!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从突然烂了个1T的希捷,此后全用西数了一个都没烂。从最开始的160G到现在1T全是西数系列了,时间最 ...

还是要看样本数量和故障率.  我做ktv的,歌库体积很大(至少32T起步),所以还是能看出趋势的, 雷石官方服务器标配的是wd4T绿盘,三年故障率在50%以上.  大家千万不要买这个4T绿盘.蓝盘故障率就低多了,5%以内.  希捷的近些年口碑不好一块也没用,不知道现在的希捷质量如何了.
最稳的是HGST的硬盘,用了这么多了竟然一块没有坏.  我甚至还买了很多二手HGST都没坏(乐视跑路后,变卖的数据中心服务器,其硬盘流入市场,是He8盘,在乐视已经通电2-3年了,然后再给客户用都没坏的,质量真心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