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高压锅密封圈发黏变黄怎么办

楼主(2021-08-11):
什么材质好,为什么会发黏?各路朋友指点一下

网友:
老化了,换一根。如果买不到,换锅

网友:
换了吧, TB根据型号买一个,不贵。

网友:
深水宝多的是,我的就是和你一样,换了一根就好了

网友:
汤汁和油类浸泡就会变色啊

网友A:
很多人手机上的保护套发黄了怎么办?

网友:
好的硅胶圈也就20不到一根,多大的事情!!!

网友:
记得每次使用完后都要清洗干净。

网友:
换新的。看直径,直接更换。这个胶圈本来就是消耗品。时间长不怕掉下来一块吃到肚子里去吗?

网友:
还有这个胶圈一般都是硅胶的,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材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多人手机上的保护套发黄了怎么办?

到目前为止没有可逆的方法,换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到目前为止没有可逆的方法,换吧。

某音,某手上 看到过 什么洗洁精 白醋 小苏打 可以洗白手机壳,不知道真假

网友:
买时 提供 锅 品牌 型号 密封圈直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某音,某手上 看到过 什么洗洁精 白醋 小苏打 可以洗白手机壳,不知道真假 ...

必须假的,没卵用

网友:
胶圈有寿命的,换以永治

网友:
十块钱一个,变黄不怕,变软也不怕,只要那个胶不容易脱下就可以继续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某音,某手上 看到过 什么洗洁精 白醋 小苏打 可以洗白手机壳,不知道真假 ...

真的,快去洗吧。。。都2021年了,还有人信抖音???

网友D:
有发贴的时间,已到楼下小店买回来换上了

网友:
我淘宝买过 换了吧 ,不要买错直径。
搜一下你会发现同样的文案图片,价格差异2-3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发贴的时间,已到楼下小店买回来换上了

我家楼下小店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