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X折腾』给传说中的雅迪电动车加装可视电压表跳动故障修复

楼主(2021-08-11):
『X折腾』给传说中的雅迪电动车加装可视电压表跳动故障修复
收了这个电动车后,仪表不知道电量显示功能在哪里。。
后面因为电量预估不准确,刚好手里有一块小型的三线电压表,就给组装上去

后面过了一年左右,发现电压一直在跳动?!跳动?!以为是电压表故障,遂拆下来。

看一下后面自己接的线,原车主不保养,下雨了车子也不会挪到有遮挡的地方,所以电压表有点进水的迹象。。
用风枪吹芯片重新焊接后故障依旧,检查仪表,发现当时的驱动线接在7812的三极管上,但是三极管入线电压不对??
还不是因为进水的关系,导致输出的电压不稳,然后显示出来的电压也就跟着跳动。之后重新找了一路正常的12V电压焊接,故障排除。
然后在关键点抹哥俩好防水防震防脱落。。又获得一顿饭。。

楼主:
三线电压表,黄线为测试正极,红线为4-30V驱动线正极,黑线公共负极。。

网友:
用洗板水洗洗啊

网友:
我也用了这种显示电压

网友:
以前用过这种电压表显示电瓶车电压,买的那种小号的。结果测试发现电压最高只能显示30多v,后来想想接了个电阻分压,显示十分之一的电压。48.0v变成4.80v:lol:。后来旧车卖了新车也没弄过,没这心思了~~

网友:
同样的电压表  铅酸电瓶
最后一位总是类似 1跳2 2跳1  这样反复的跳。

网友:
差点看成可视电话

网友:
进水总是会出现各种奇葩问题

网友:
不用洗板水清洗,总觉得有那么一丝丝遗憾了。

网友:
还是上次那个2.35¥包邮的电压电量表香,
上排电压下排电量模拟条

网友:
我们这交警堵到路口,只要是不带脚蹬子的电动车一律没收,收满一车立即拉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