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大家看看这个摄像头电路板应该怎样接usb

楼主(2021-08-11):
自己尝试了一下,结果芯片发烫的厉害,就赶紧抽下来了,拍照技术很菜请见谅

网友:
用万用表先把地线找出来 铜箔就是接地的 然后就按照红白绿黑接就可以  按照你说的 只要红黑接错了 设备基本就坏了

网友A:
有的笔记本摄像头 使用电压是3.3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笔记本摄像头 使用电压是3.3V的

这个想请问下,3.3v如果接的5v的话,会发热,那电脑会显示能识别还是无法安装驱动呢。
因为我第一次发烫那次,电脑显示安装驱动,一会就无法安装驱动“原因:设备未启动”

之前我也把3.3v的直接接usb5v过,那个好像能识别出来,就是单纯的发热

网友:
前几年很流行的笔记本摄像头改USB呀,当年很多资料的,现在貌似没人要了,像素太低了。

网友:
难道没有用万用表分辨一下正负极

网友:
3.3的供电怼5V进去怕不是不行了 楼主加个1117-3.3试试啊

网友B:
怕不是已经烧了,楼主去网上买一个1117-3.3V的小板接上试一试?

网友:
笔记本的摄像头基本上是3.3V的,不确定可以看主芯片型号,查一下。

网友C:
3.3v的,老王家很久以前的,我也有,色彩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3.3v的,老王家很久以前的,我也有,色彩不好

兄弟可否把线序帮我在图片上标注出来呢,谢谢了,实在不知道线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怕不是已经烧了,楼主去网上买一个1117-3.3V的小板接上试一试?

好的,谢谢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