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飞利浦A138A手机快充泡了一晚上水,拆开了还能要吗?

楼主(2021-08-11):
洗衣服,充电器忘记掏出来了,泡着水一晚上。
拆开看看,还能抢救下不。

写的菲利普,之前使用也能达到18w

工具出场,口罩大锤法。

几锤下来,基本无损拆开

看看内脏,用料可以么,我小白不懂判断

还冒着水珠,用无水酒精清洗了下,大伙看看这东西还能使用么,怕插上电会爆

网友:
如果是泡过清水的,直接晾干,如果是肥皂水之类的,就用酒精清洗之后晾干,可以放太阳下晾晒,只要彻底干透就可以用了。不要先通电,不要先通电,不要先通电....

网友:
打上肥皂用牙刷+流动自来水清洗干净,再用吹风机吹干,基本可以愉快的工作了

网友:
充电器洗洗烘干可以用,手机嘛就别费时间了

楼主:
是山上来的吗?

网友:
坛里有大师经常水洗功放,只要烘干是没问题的

网友:
刚处理过一个在泥水里泡过的计算机电源,用清水清洗过,充分晾干,加电正常的

网友:
奥海出的,看做工还可以。

网友:
清水无碍,关键是要晾透,放太阳底下晒一礼拜...

网友:
干透,仍然是条好汉

网友:
烤箱里烤一下完事……

网友:
变压器难干透

网友A:
本来不用拆的,灌无水酒精进去洗干净,搞干就行了的。

有两个330UF 16V的固态电容呢。

网友:
拆的太简单粗暴了,豪无人性啊。无水酒精洗一洗,当然不差钱,泡一下更好。电吹风伺候,分分钱重新上岗的事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来不用拆的,灌无水酒精进去洗干净,搞干就行了的。

有两个330UF 16V的固态电容呢。 ...

品牌变压器的标配

网友:
奥海代工的,做工还不错。干透了,可以通电试一下。

网友:
吹风机热风挡三分钟以上就可以了,电路板都刷了三防漆的关键是把变压器里面的水烘干不然有漏电风险

网友:
用酒精泡一泡,然后烘干

网友:
积木是乐高的?!

网友:
不放心的话,这天气,通风放个星期,应该可以了。
赛罗的人仔很可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