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网上买的喷枪用万能焊条,是不是骗人的?还是我技术不行?

楼主(2021-08-11):
        多多上推荐弹出了喷枪就能用的万能焊丝,看介绍焊接太方便了,啥都能焊。铜铁铝不锈钢,都可以。买回来一试,垃圾啥都不能焊,铁螺丝打磨后烧红了,也焊接不上,焊丝都成渣了。难道是我技术不行还是哪里有错误?还是本身就是骗局,要是这啥都能焊接,那人家电焊,氩弧焊什么的,不都失业了吗?这玩意儿,我感觉就是焊锡丝!真是智商税的玩意,直接退货了,店老板说,我操作不对。我管你那么多,反正就是退货,就是6元的东西也退货,反正有运费险不能容忍你骗人。就好像什么电动车增程器,万能省电器,在多多上卖的还挺火,都是10万的销量,就是能骗一半也赚发了,关键还有这么多人买。

网友A:
 只是楼主的使用方法有问题。

网友B:
要对焊件预热到500~600度左右,再用焊料焊接。

网友C:
我也买了,这所谓的药焊丝焊不来,还是磷铜好焊些

网友:
先预热,喷枪温度要高,钣手和螺丝表面镀锌焊不住的。要烧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楼主的使用方法有问题。

怎么用?字数字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买了,这所谓的药焊丝焊不来,还是磷铜好焊些

我试了,也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对焊件预热到500~600度左右,再用焊料焊接。

放火里烧吗?喷枪不行吧,再说烧了,表面都氧化了,也焊不上去呀。

网友D:
加助焊剂了没有,好像叫硼砂什么的,就和你烙铁焊锡加松香一样的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助焊剂了没有,好像叫硼砂什么的,就和你烙铁焊锡加松香一样的道理

加也作用也不大,你看别人焊空调管的,什么都不加不用1分钟就焊好了,估计还是温度火候不够

网友E:
火不能烧焊条,两个焊接件表面打磨干净,然后预热到300度左右,打磨的表面稍有变色时停火撒点硼砂覆盖住打磨区域,然后继续加温到500度左右,火移到边上不要直接烧焊丝,焊丝对准焊接面压上去直到焊丝溶解。
铜铁铝很好焊接。特别是铝,和焊丝融合后变成合金就会降低熔点,铝管或小件焊接一会就融化没了,也更体验经验和考验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E:
火不能烧焊条,两个焊接件表面打磨干净,然后预热到300度左右,打磨的表面稍有变色时停火撒点硼砂覆盖住打 ...

那看来真是技术问题了,店家没给我送硼砂。反正叶退货了,感觉这个操作起来很难,还是给专业人士搞吧。

网友:
焊接类的,不管锡焊、钎焊、气焊、氧焊、电焊、气保焊、氩弧焊、点焊、要想焊好,焊具焊料焊材焊接技术都是至关重要的

网友:
买了。完全是骗子产品

网友:
如果这东西这么简单可行的话,要电焊氩弧焊干啥用?

网友:
铁和不锈钢都焊不了。视频都是假的

网友:
温度没对吧必须最大火力蓝染,然后先烧焊的在慢慢放焊条

网友:
焊条不知道,没用过,你浏览的那些节电器增程器可完完全全是智商税。

网友:
非常好用,前提你的会用还得买到真货~

网友:
这玩意就跟胶水一样,都是用做介质把铁粘在一起罢了,你要是用这种玩意还不如直接用胶水来得方便,这种根本算不上焊接因为母材根本就没有融合在一起只能算是黏住罢了牢固度跟电焊没法比,因此这玩意的牢固度跟粘合面大小成正比,粘合面越大牢固度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