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拆个博世的充电器,想请教这个可以直接插220V使用吗

楼主(2021-08-11):
我猜应该是充汽车摩托车电瓶的。 黑白线是电源输入,然后经过左边那个黑色的是保险管电阻还是什么?之后有一个耐压是220-275V的四方块是什么元件啊?之后就是4个二极管整流。然后旁边几个电容

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图,黑白两个线是电源输入,在充电器的外包装上面印刷是110V的。后来被人写了一个220V的字上去,不知道是不是220V也可以兼容使用,特拆开看看拍照请专家解说一下。

拆开一看,就是一个IC,不知道什么作用的

靠近一点拍照可以看到上面印刷的字

网友A:
你看一下输入端两棕色电解电容耐压值、400伏及以上可接220伏,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一下输入端两棕色电解电容耐压值、400伏及以上可接220伏,参考。

没有,写的是200V,刚好是你说的400V的一半

网友B:
按楼上的来就行,这整流桥,谁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楼上的来就行,这整流桥,谁修的

是上一手修的吧。你的意思是说。这个是已经改好了的,我直接插电就可以使用了吗?

网友C:
这个是改过的,可以直插220,原电路是两个二极管两个220V电容组成的120V交流倍压电路。
和我买的一样,充电有BUG,大电瓶(汽车)充不满,小电瓶(摩托车)更充不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改过的,可以直插220,原电路是两个二极管两个220V电容组成的120V交流倍压电路。
和我买的一样,充电 ...

现在我插在220V上了,显示蓝色的灯,我按那个MODE没有看到有什么反应,接电瓶也没有什么变化,请问一下BOSCH C3 充電器说明书哪里有?或者教我一下使用方法

网友:
改全桥了。。

要再加两个均压电阻一般就问题不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写的是200V,刚好是你说的400V的一半

有两个,也许是串联的。但串联的话需有均压电阻,否则易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改过的,可以直插220,原电路是两个二极管两个220V电容组成的120V交流倍压电路。
和我买的一样,充电 ...

增长见识了。原来还有这种设计。按理,120V~输入就按其设计不就行了。考虑国际通用的话,以前都是加一个切换开关。

网友:
一开始看到用4个二极管组成全桥整流就觉得怪怪的。原来是有人改过了。两电容直接串联的话不可靠。建议直接换成耐压400V的滤波电容,否则,由于两电容的性能及衰减不可能完全一致,必然一个阻抗高,另一个低,阻抗高的承受的电压也高,容易过压先爆。因此,像这种情况又一定要用的话必须加均压电阻。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增长见识了。原来还有这种设计。按理,120V~输入就按其设计不就行了。考虑国际通用的话,以前都是加一个 ...

在120伏的情况下两个电容是交替充电的,所以不存在会过充爆炸的危险,但板子上还是有均衡电阻的,切换到220伏后两个电容就变成了串联充电,虽然有一定危险性,但是电容过压后第一时间不是爆炸而是电流增大,所以第二个电容会快速的充满电限制电流。

设计成这样是为了通用,很多设备都这样设计,不管出口还是自用只需加个开关就可以适应而不用推翻重新设计!!!

网友:
半桥拓扑的话,其实电容200伏耐压接220伏也够了。看两个电容是串联还是并联的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改过的,可以直插220,原电路是两个二极管两个220V电容组成的120V交流倍压电路。
和我买的一样,充电 ...

博世C3充电器吧,早些年数码之家卖过,我也入了一只。记得110V自己改220V,并且换按键微动开关。
大电瓶怎么会充不满呀,我记得汽车模式充到14.4,AGM模式充到14.7。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在120伏的情况下两个电容是交替充电的,所以不存在会过充爆炸的危险,但板子上还是有均衡电阻的,切换到2 ...

谢谢大师拨冗指教!120V时肯定没有问题,我的意思指的是切换到220V后,电容串联时。既然有了均压电阻,那就不存在电容因电压分配不均而造成某个电容因过压损坏的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谢谢大师拨冗指教!120V时肯定没有问题,我的意思指的是切换到220V后,电容串联时。既然有了均压电阻,那 ...

只见过拨错了开关后爆掉的电容,很少见到电压正确但串联电容爆掉的,这种电容要爆的话电流是远超保险管所能承受的最大电流的。
你用1000V10毫安给220V200uF的电容充电,1000V电压只会被钳位在300V左右但短时间内不会使电容爆炸。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见过拨错了开关后爆掉的电容,很少见到电压正确但串联电容爆掉的,这种电容要爆的话电流是远超保险管所 ...

大师所言极是。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博世C3充电器吧,早些年数码之家卖过,我也入了一只。记得110V自己改220V,并且换按键微动开关。
大电瓶 ...

你也有啊?那刚好请教一下,插电按键显示蓝色灯,没有什么指示灯亮,我需要怎样操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也有啊?那刚好请教一下,插电按键显示蓝色灯,没有什么指示灯亮,我需要怎样操作? ...

按键没反应对吧,可能是按键的微动开关坏了。
当时这批货的微动开关都有问题,我是从电信网关上拆的微动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