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无线鼠标的问题

楼主(2021-08-11):
无线鼠标坏了。
拆开来看。

电池拆下来,再接上外接充电线,可用。
但把电池安装上,灯亮,鼠标没反映。
各位大佬,帮我分析下,是哪里出了毛病呢?

楼主:
电池安装上时,外接电源线还在,灯亮。鼠标没反映了。

网友A:
黄皮的镍镉电池可能坏了,换个新的5号充电电池试试?现在用镍氢的比较多。
竟然不是焊死的电池,换起来很方便,注意正负极。
用普通碱性电池也能试出结果,只是不能充电!

网友:
9.9米再买一个吧

网友B:
充电的时候不能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的时候不能用吧?

充电线拨下来灯也不亮,无线鼠也没有反映。但电池有电,量过了能有1.3V。

楼主:
修复好的成就感远比花钱再买一个来得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修复好的成就感远比花钱再买一个来得更好。

也是,成就感真的好

网友C:
镍镉电池漏电严重,而且拉低了电源电压。换个普通电池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黄皮的镍镉电池可能坏了,换个新的5号充电电池试试?现在用镍氢的比较多。
竟然不是焊死的电池,换起来很方 ...

谢谢,我回头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镍镉电池漏电严重,而且拉低了电源电压。换个普通电池试试看

谢谢。回头试试,

网友(2022-05-01):
严重怀疑你的鼠标进水了,电池正负极生锈接触不良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安装上时,外接电源线还在,灯亮。鼠标没反映了。

充电时不能用,电池换上试试,话说你原来用过碱性电池吧,漏得都锈了,看看电池电压到主板上没有。

网友:
镍铬的电池太容易坏了,清理下触点,换普通的碱性电池试试能不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