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C PRO550 UPS电池不充电,市电供电正常(已修复)

楼主(2021-08-11):
一直用的好好的UPS,最近看到电池不显示电压了,开始以为是电池坏了准备换个新的,正好有个一个备用的小电池接上发现也无法正常充电,电池都坏了的几率有点低啊,测试了下从UPS 电池电压只有11.8V,用外置充电器给充电到12.8V再接到UPS上,断开市电可以正常逆变,接通市电就是不充电,也不报错,测试了电池引脚在市电供电时候只有11V左右,明显不正常啊。

于是就拆开看看是不是哪个电容鼓包了,导致电压不足,结果拆开后看了一圈好像没啥异常的,没思路了,有没有大神有遇到类似的故障。

总结:接市电正常供电,不充电,不报警。断开市电可以用电池逆变,打开Power Chute软件查看也显示在充电,其实没冲。

楼主:
其实在打开市电开始那几秒,UPS还是能提示给电池充电的图标在闪烁,过几秒就不亮了。

网友A:
我也在用这款UPS,已经用了好多年了,期间换过一次电池,偶尔碰到UPS死机的情况:就是无法正常关机,最后只能先断电,再把电池拔掉来复位。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77149-1-1.html

你这个也没有错误告警,感觉像是UPS处于旁路状态了,自己也没搞过,上传一份安装操作手册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在用这款UPS,已经用了好多年了,期间换过一次电池,偶尔碰到UPS死机的情况:就是无法正常关机,最后只 ...

我遇到过液晶屏无显示的情况,像是你说的死机,断电重启才能恢复。

网友A:
另外这个充电电流很小,你可以串万用表给电池测下是否有电流: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211215

网友:
充电电路很好查,外围元件很少,走一下电路排查一下就知道哪个元件坏了。
一般这种简单的UPS充电都用7814集成块,找找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这个充电电流很小,你可以串万用表给电池测下是否有电流: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211215 ...

关机状态下,电压正常,串接测得电流确实很小。0.09不知道正常不!

网友:
这个问题不难排除吧
不是电池有问题就是充电线路出问题了,按这两个方向一一检查即可

网友:
电压正常,电流低你看看电池内组。。换个电瓶

网友B:
换个电瓶试试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电瓶试试就知道了

换了的!一样的故障!不充电

网友C(2021-12-09):
这颗电容失效了,换一颗同规格的330uF 35V的,记得要用高频低阻电容,否则没几天又坏。

网友D:
其实我想把ups的充电电路剔除,改成18650供电,外加充电控制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我想把ups的充电电路剔除,改成18650供电,外加充电控制电路

其实 实在修不好我也打算这么整的。买的充电管理IC在路上,先换下来试试1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颗电容失效了,换一颗同规格的330uF 35V的,记得要用高频低阻电容,否则没几天又坏。 ...

不好意思才看到,那天我用热成像看了下好像确实他有些发热!当时没合适的零件更换就没拆,这几天我还想先换掉充电管理呢,谢谢你提醒我一会拆下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颗电容失效了,换一颗同规格的330uF 35V的,记得要用高频低阻电容,否则没几天又坏。 ...

我刚换了一个!故障依旧!我还是等充电IC到了换个试试!现在还是不显示充电图标,我记得充电时候那个电池图标会一闪一闪,印象不深了,我先冲一会电试试!

---------这是过了5分钟后的留言
好像还真的可以充电了,从开始的50%现在是54% ,我刚串联了个万用表 充电电流有0.3A左右了!貌似Ok了,谢谢大佬!

网友(2022-11-07):
感谢大佬,一模一样的故障,换了个电容修好了

网友:
双11正准备入一台刚好碰到这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颗电容失效了,换一颗同规格的330uF 35V的,记得要用高频低阻电容,否则没几天又坏。 ...

我的BR550 也是不充电了   回头试试大佬的办法   在此先谢过了!~~~

补充内容 (2022-11-17 14:03):
换了颗50V 470μF的  电池可以充电了   感谢大佬!~~~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颗电容失效了,换一颗同规格的330uF 35V的,记得要用高频低阻电容,否则没几天又坏。 ...

换了颗50V 470μF的   电池可以充电了   特来感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