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3机打圆xy轴都准 对角不准咋办

楼主(2021-08-11):
i3机打圆xy轴都准 对角不准咋办

网友:
XY轴垂直度不行吧?

网友:
龙门和底座固定位置垂直度仔细检查一下。Z轴与平面的X轴和Y轴的两个垂直度。你打圆和XY没问题,也就是说水平面打出的每一个片都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