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关于CN3702锂电池充电ic发热问题

楼主(2021-08-11):
这个是我自己打的板,用于双节锂电池8.4V充电了,这个ic最高支持5A,我设置3.3A充电电流,然后背面又贴了等同面积的10mm厚度散热片还是发热严重,几十秒就75度了、我想问下这是为什么。二极管SK1045,电感1040 10UH,mos是4437

楼主:
有懂的老哥开下金口,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懂的老哥开下金口,谢谢

空载,没充电时正常吗,这电感两脚间距也太近了吧,不怕短路么

网友:
至少在放个电路图出来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载,没充电时正常吗,这电感两脚间距也太近了吧,不怕短路么

空载正常,就是工作中发热严重

楼主:
这是原理图

网友B:
cn3702,10年前做个一次方案,发热,还爆初级电容(输入端),后来项目夭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cn3702,10年前做个一次方案,发热,还爆初级电容(输入端),后来项目夭折了。 ...

我都是贴片电容,温度是真的高

网友:
MOS温度高不高

楼主:
高,也是几十秒75度

网友C:
发热到底是什么发热?是mos管还是控制芯片?什么都不说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热到底是什么发热?是mos管还是控制芯片?什么都不说清楚

没测出来,只测到IC温度比mos高

网友:
我用车充芯片做的,电路简单,不过电流到不了4,5A那么大

网友:
楼主你输入电源用的什么,多少V

用这个电路充电一个周期试试,如果只是温度高就加强散热,如果不能正常充电再找原因

网友:
3.3a电流你两个贴片二极管就差不多有2w多的功耗了,发热应该是正常现象
你换成俩直插的并加强散热估计会好很多,或者都改成mos

楼主:
换了TO-252 AOD403  MOS,发热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