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电脑风扇里的白线和黄线有啥区别?

楼主(2021-08-11):
日立等离子电视的风扇又坏了,是个美蓓亚的6015三线风扇,分别是红、黑、白。
而电脑通用的三线风扇一般是红、黑、黄。
当年懒得研究黄线、白线的问题了,直接淘宝买的“日立原装等离子风扇”,寄过来的时候发现是个很明显的假货,装上以后,这又凑合了4年了。
这问题这4年我还是没整明白,这次特来请教大家。

网友A:
美蓓亚应该质量很好才对。想不明白。
红线正,黑线负,白线也许是接地,也有可能是测速,不确定的话就不接。想要耐用,就买双滚珠就对了,推荐TT,基本上十年不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美蓓亚应该质量很好才对。想不明白。
红线正,黑线负,白线也许是接地,也有可能是测速,不确定的话就不接 ...

说是测速,没有这线电视机就不启动。
当年原版是真美蓓亚用了10年,后来买的假货也不知道啥牌子,贴了个美蓓亚的标签,线也是红黑白。
如果能跟 红黑黄 的风扇通用,那我也不买到处是假货的美蓓亚了,哪怕买个真货酷冷台达思民之类的,总比假货要强。

网友:
红黑两线就是无控制风扇;
三线除了红黑,无论白黄,都是 PWM 调速输入;
四线除了红黑,剩余是 PWM 调速输入和脉冲测速输出,具体白黄哪个输入哪个输出不一定。

网友:
那你先拿个红黑黄的电脑风扇试试能不能用嘛。

网友:
三线风扇应该都是正负电源线加测速线吧。四线就是再加上控速线。除非特别定制的。

网友:
没测速线不启动,估计是有检测风扇转速的设定,转速为0说明风扇坏了,所以不启动吧。

网友:
白线为停转警报,不是用来测速的,所以不能互相代换。带停转警报的设备,一般来说,不接风扇直接无法启动的。

网友:
如果是交流电扇,那就是有一根启动线。
如果是直流电扇,那应该就是调速线,需要PWM控制

网友:
电脑三线风扇,“红、黑、黄”、“红、黑、白”,两种配色方案都是常见的。
第三根线是转速输出,漏极开路输出(其实里面是接到1个三极管的c极,3904之类的三极管),每转一圈输出2个脉冲。
电脑风扇,4线的才是带pwm控制的。不接第四根线将始终以最大转速工作,除非风扇自带温控。

三线电脑风扇也有自带温控的,早期使用amd cpu的品牌机(比如闪龙系列)能见到。现在基本绝迹。

网友:
三线只是测速,四线才能调速。

网友(2022-05-27):
四线风扇只有:正极、负极、测速、调速。

网友:
电脑三线是因为有一个是测速,红正黑负,剩下的那个就是测速,早期电脑主板不支持风扇调速的时候,那是风扇还是两根线

网友:
pwm 的 测速和调速。

网友:
正负电源线加测速线,红正、黑负、黄测速一般是这样的

网友:
三线风扇,除了正负线外,另外一条就风扇反馈线。

红 黑 白 三线:

红为正极
黑:为负极,风扇铭牌写着。
白:风扇转速的反馈线。

红 黑 黄 三线:
红为正极,黑为负。铭牌有写(通用标准)
黄为风扇转速的反馈线。

反馈线:通过这根线,电脑或电视CPU可以实时的检测到风扇的转速。在风扇开启后,CPU能知道风扇是不是在工作,形成了初步的闭环。如果设备需要散热而检测到风扇没有转动,则报警或直接关机操作。但是这种风扇不能调整,就存在一个问题,噪声。应该在设备占用cpu不高时,风扇的应该是低速的,因而4线风扇应而出生。

网友:
三线风扇应该都是正负电源线加测速线吧,总有标新立异与众不同的厂家来个自定义

网友:
红线正,黑线负,白线也许是接地,也有可能是测速

网友(2022-07-06):
红线正,黑线负,白线是测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