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X折腾』拆修一个新日原装的电动车充电器

楼主(2021-08-11):
『X折腾』拆修一个新日原装的电动车充电器这款充电器用料还算OK

用的还是插接头

散热片有种西普尔的既视感

三极管

尾部

电路板背面

该有的还是有的

仔细检查后发现三极管虚焊了

补焊后绿灯正常亮

还人收了手续费。

网友:
看散热片像特能的

网友:
我也有一个绿灯不亮的 不知道哪里问题

网友:
紧凑型的电路可能是特能的,看电路板应该进过雨水

网友:
该有的EMI都有了,相当良心了。

网友:
虚焊很难找啊

网友:
看起来质量不错

网友:
电源也差不多就那样,用料不错,散热片挺厚实,老货永远值得修!

网友:
不难找,一般找会发热、块头大、有焊线的地方准没错

网友:
特能代工的,插接件和花形散热片很具代表性

网友:
比这几年生产的是强点,和当初用494芯片,双13005三极管的,还是差了点。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这个,特能的,一插上风扇就打嗝,修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