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个现代拥华HY400杂牌电脑电源,拆掉pfc后轻飘飘的

楼主(2021-08-11):
拆掉这个pfc后轻飘飘的。

网友A:
很渣的电源啊,一直没搞懂,为什么非要弄个假的pfc上去,直接去掉不更省成本?还是用来配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渣的电源啊,一直没搞懂,为什么非要弄个假的pfc上去,直接去掉不更省成本?还是用来配重? ...

国家强制标准必须有pfc

网友:
散热片太小了

网友:
花花绿绿的线,遇到过有个别是铁线,可以磁铁试试看

网友:
楼主,这种假的PFC确实坑人就是一根线进去,马上就绕出来了,外观看像是接了线,一点用处没有;PFC应该是功率因数补偿的意思,这能有用吗?

网友:
以前电脑装机清一色都是免费送这种垃圾货电源了,原来都是这么垃圾了。

网友:
劝大家不要再买这种假PFC线圈的电源了好不好。

网友B:
我有几个,已经被我改成监控电源了,测量下12V在16~18A过流保护,带十来个头没问题。。
需要面板pcb文件问我要

网友:
电源有特色。假pfc有了,没假电源过滤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几个,已经被我改成监控电源了,测量下12V在16~18A过流保护,带十来个头没问题。。
需要面板pcb文件问 ...

单位部门10几台电脑都是这种电源,外包的太黑。到年限了就自动爆炸随机带走主板或者其他硬件去年几乎坏了一大半,买个正经的全新库存电源也没多少钱,前一阵买了几个把还没炸的全换了。做监控电源也不靠谱

网友C:
电脑城装机如果不提要求,都是给你配这种电源,进价20-30多元,按百元多计价,暴利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脑城装机如果不提要求,都是给你配这种电源,进价20-30多元,按百元多计价,暴利 ...

多数山寨电源对于一般上网要求配置的电脑,对付个二、三年问题不大。

网友:
把输出电容换掉,带带一两百瓦的负载还凑合

网友(2023-02-01):
确实是个垃圾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