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金士顿A400+B0kb,重新开卡成功分享,以及求大佬们指导

楼主(2021-08-11):
金士顿A400 240g 疑似固件有问题,手里2个都出现了无法初始化,颗粒为nw837+nw838的组合,2cex2+1cex2的奇葩组合,总计240G容量,主控为cp33238b,为ps3111马甲先前用过ps3111消毒固件,开不出来,老是报错
然后我把两片NW837换成了838,贴成了4贴NW838
首先看id,镁光正片NW838,4贴 单颗2ce

下面是开卡的设置,其实没什么改的

金士顿这板子要固定把温度传感器勾上,不然开卡报错

然后就开卡成功了,跑到54%,就会报错,拔下来格式化就成了

我都是百度找的资料,开卡用的是jms578的转接卡,刷的nouasp固件
我知道你们想要什么,放出我找到的
鄙视量产部落收费行为

说一下问题,请大佬们指教,
顺序读写240/220
4k  9/12
不论顺序速度的,对于ps3111来说,这4k的速度低得离谱,有没有办法改善

网友A:
你插的sata跑的还是578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插的sata跑的还是578跑的

用的578跑的

网友:
PS3111的SATA接口跑分还是挺好的

楼主:
增加一个天翼链接,给m币不够的

楼主:
https://cloud.189.cn/web/share?code=ne63YrZ3INjm(访问码:ki2x)增加一个天翼链接

网友(2022-04-21):
使用你的方法,完美解决问题,我用的也是JMS578,本来已经下单1153e了,非常感谢,不过教程里面没有写编辑密码,密码是S

网友(2022-10-26):
6081 的固件是 SBFG 而不是 SBFC?
NW837 NW838 ID 都是一样的,只是容量不同

你这个4K,如果不是桥接和颗粒问题,那就是固件了
我有个PS3111 + NW837,用群联的 3111 开卡工具
在ASM1153E下面跑分,4K算不上高吧,但比你这个好

网友(2023-09-04):
MODIFY密码多少呢?

网友:
感谢分享,我来试试

网友:
估计这个价格,还是入一个固态玩玩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