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灶台防水,什么胶便宜大碗

楼主(2021-08-11):
玻璃与金属之间的缝隙,2.2米
704,硅导热胶有些贵
玻璃胶,中性硅酮耐候胶,是什么鬼,是一种东西吗?
牢固吗?太牢固怕以后拆不下来

普通的三合硅胶,或者704,706这种软软的最好,太贵

网友A:
普通玻璃胶就可以啦,注意选防霉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玻璃胶就可以啦,注意选防霉型

会不会粘的太牢固,拆不下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会不会粘的太牢固,拆不下来

裁纸刀插缝里一割就行

网友:
你整天为了那点M币水贴有意思没,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普通玻璃胶就可以啦,注意选防霉型

一把美工刀解决

网友:
玻璃与金属之间的缝隙,2.2米................呵呵,先用砖头堵上缝隙吧

网友B:
美缝剂,或者ms防霉胶

网友:
试试就试试,试完就知道了

楼主:
995?中性硅酮结构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美缝剂,或者ms防霉胶

美fj
据说像瓷砖一样硬

网友B:
引用 楼主:
美fj
据说像瓷砖一样硬

有弹性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弹性得

淘宝卖家的广告这么说的
宣传上出了偏差啊

网友C:
铁窗户用玻璃胶好,还是用结构胶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铁窗户用玻璃胶好,还是用结构胶好?

结构胶好,耐候性强

网友D:
2.2米的缝隙的话,太大了。
建议先用大理石,人造石英石,玻璃 补上这个2.2米的缝隙。

补上后,
灶台和大理石之间,不能用胶水,用透明纳米魔力胶带(大概这么叫的)沾上
用胶水粘灶台麻烦,到时候换灶台胶水残留会比较难看。

大理石与玻璃的粘接处,一般用防霉玻璃胶。如果你手艺好的话,可以用第四代塑钢泥。
或者用美缝剂来补缝隙。

防霉玻璃胶:好操作,寿命长,防水性好,缺点就是:容易脏,难擦干净,老化后变色。
第四代塑钢泥:脏了好擦干净,釉质表面,光滑硬度高。但是操作起来要点手艺。
美缝剂:有多重,单组份,双组份等等。特性也不太一样。
结构胶:多用于室外太阳暴晒的地方,寿命长,弹性没有玻璃胶好。

玻璃胶种类:酸性,中性
酸性:有腐蚀性,粘接力强,但是会有一定腐蚀性,会腐蚀粘接面达到最强粘合力。
中性:无腐蚀性,粘接力一般。在接触面也会侵蚀一部分,但是无刺激性气味。
玻璃胶不管是酸性还是中性,凝固后都是接触无毒的,但是不能用于饮用水。

铁窗户粘接,最好是焊接,填缝的话分室内外。
室内用玻璃胶,室外用结构胶。
不过,一般不建议用铁窗户,生锈不好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2.2米的缝隙的话,太大了。
建议先用大理石,人造石英石,玻璃 补上这个2.2米的缝隙。

2.2米是长度啊
宽2.2是什么鬼
还是没看懂用什么胶,最好清理的是什么胶

网友:
2.2米什么鬼?
你自己写的2.2米。

网友:
应该是毫米,打错字了……

网友:
2.2米应该是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