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新买的大有电动工具,电池牌子怎么都不一样呢!

楼主(2021-08-11):
直接上图,大家看!看朋友说是三星的电芯,我看这也不要是呀!偷工减料了,还是买到假的了!两种电芯,还不一样

网友:
电池也是国产亿伟2500MAH10C的,可以用,比三星的短命点

网友:
这是国产芯电池 便宜几十到一百多 电芯嘛 第一个亿纬的 第二个认不出来

网友A:
电动车淘汰下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动车淘汰下来的

电动车根本就舍不得用这个规格的电池,何来电动车淘汰下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动车根本就舍不得用这个规格的电池,何来电动车淘汰下来?

刚开始的特斯拉不就用了六千多个1865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开始的特斯拉不就用了六千多个18650

特斯拉那是半动力电池

网友:
机器在哪买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动车根本就舍不得用这个规格的电池,何来电动车淘汰下来?

说新能源车就没有误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新能源车就没有误会了

还是会有误会,新能源车很看重容量的,所以基本不会用这种动力型电池,都是偏容量型的半动力电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刚开始的特斯拉不就用了六千多个18650

特斯拉用的不是这种动力型电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特斯拉用的不是这种动力型电芯

早一批不就是18650,后来才用的更大的

网友:
价格低了,东西开始偷工减料了。我的博世,三洋电芯,快10年了,虽然没怎么用,还是杠杠的。

网友:
3500MAH的18650才是牛货,可惜国内只能做低端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早一批不就是18650,后来才用的更大的

早期特斯拉用的是18650电池,但不是电动工具用的这种动力型电芯,你上论坛应该知道18650电池有动力型、容量型和处于中间的半动力型;动力型电芯放电能力比容量型电芯强多了,但价格也是对应的高多了。

网友:
这下工具全了

网友:
大有用三星和大红炮电池都什么年代的事了。。
现在不用国产电芯,怎么竞争。。
反正等你日常用用到电芯报废也早了。。
比如2016年,大有12V的是三洋电池包,同年24V的电锤,是三星绿皮的INR18650-25R

今年购买,按电池会分的
4.0ah中国芯/进口芯
5.2AH进口芯/中国芯
冲电器是标充/快充还是闪充
还有2.几AH的薄版的中国芯/进口芯

你购买前功课没做好,事后就。。。。

网友:
然后楼上几个跑题严重,①现在特斯拉也不是18650电芯啊,是21700,尺寸不同,而且正极还要转盖子才能点焊  ②特斯拉不管18650还是21700,放电倍数不高的 ③大有20v工具电芯,现在多种容量+2种电芯可选
无非就看购买价格,比如之前京东还能等特价,结果最近几个月没有。。。然后淘宝或多多,经销商会搭配不同组合,上次我买5401除了纸箱+机身是序号一致(本来是5.2ah2节的版本),被经销商拆成4.0中国芯+75瓦快充(闪充太贵了)+机身+包+送的电锤钻头来卖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