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超声波对眼镜脚的损坏

楼主(2021-08-11):
超声波清洗眼镜是一种常规做法,我也买了一个3升的超声波机,
有次清洗眼镜时,眼镜没放平,
机器里有个架子没取出来,
眼镜脚就架空放在这个架子上,
等超声波工作完,
发现眼睛脚弯了,
后来用酒精灯,
热风枪整形,
当时是整直了,
但用着用着又会弯曲,
看来超声波对眼镜脚的损坏是难以恢复的。

我该咋办呢?难道把镜脚拆下来
反过来再超一次?

网友:
昨天刚想用超声波洗洗眼睛,发现机器找不到了

网友:
超声波最多侵蚀表面吧

网友:
我经常用超声波清洗眼镜,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A:
没有那么夸张吧?塑料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那么夸张吧?塑料的吗?

是类似塑料的板材架子,我也觉得很离谱,刚才用热风枪又整直了,就是不太好看,这东西整形也需要经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类似塑料的板材架子,我也觉得很离谱,刚才用热风枪又整直了,就是不太好看,这东西整形也需要经验的 ...

微波可以融化塑料,超声波估计也有类似影响

网友B:
超声波塑料焊接机不去了解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超声波塑料焊接机不去了解下?

超声波压花机,超声波洐棉机,服装行业多的是,充电器外壳也有超声波焊接的

网友:
看人家评测用铝箔,结果洗完全是洞,可见超声波有多恐怖。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超声波压花机,超声波洐棉机,服装行业多的是,充电器外壳也有超声波焊接的 ...

除非你没在清洗机里面加水,否则塑料不可能融化

网友:
引用 网友C:
除非你没在清洗机里面加水,否则塑料不可能融化

楼主说是变形了

网友:
眼镜鼻托怎么样?

网友D:
60w的清洗机洗了很多年了   洗过手带,板材眼镜  金属眼镜 无框眼镜  从来没有出现这问题
影响塑料 ,估计低功率的超声波不够

楼主:
鼻托没事,能洗干净,鼻托螺丝啥的我买了一盒,看见发黄了就换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60w的清洗机洗了很多年了   洗过手带,板材眼镜  金属眼镜 无框眼镜  从来没有出现这问题
影响塑料 ,估 ...

正常清洗不会有事,我的机器功率也不大的,当时是眼镜没放平,下面有个清洗首饰用的塑料架子,然后靠着架子的部位镜脚就弯曲了

网友E:
也用过,也买过,就是洗不干净。你们都加什么清洗剂?

网友:
没那么夸张吧?我双振子120W的都没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也用过,也买过,就是洗不干净。你们都加什么清洗剂?

我就是加洗洁精1-2滴

网友:
加过呀!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