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求助)用过地面波机顶盒的大佬进来说说,

楼主(2021-08-11):
最近想买个地面波机顶盒,但是没了解过这东西,怕踩坑,用过的各位帮下忙,

能收多少台,系统不升级还继续用吗,天线必须室外吗?

网友:
具体能收多少台得看所在位置

网友:
本人郊区,收到4个台,阳台装的是最好的鱼骨天线。

网友:
一般能收十几个台,天线如果是农村的话估计放室内也可以,城市里钢筋混凝土房子可能会对信号有影响,室内不一定能收到几个台,可以放窗户旁边试试

网友:
中央和本省本地方10多套免费节目

网友:
湖北农村,装好天线能收12个台,清晰度尚可,当然比不得高清

网友A:
如果乡下可以装中9的话,买个4代机,可以收中央和全国的地方台,高清台也有十几二十个,4代台加小锅也是200块钱左右,我去年在拼多多上买的4代机加头子160包邮,用了大半年,还挺稳定的。如果用地面啵,一个天线加接收机也要1百多块,关键是你家不能离发射台太远,不然收到的信号不强,无法正常播放。我原来就是买了一个地面波接收机,但离得太远,无法正常收看,只好换中9.

网友:
好像有的电视能直接接收地面波

网友B:
楼主可以参考我的帖子,如果购买带对面波的电视机话,一定要机器支持dra音频,否则能够收到图像,但是没有伴音。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7203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参考我的帖子,如果购买带对面波的电视机话,一定要机器支持dra音频,否则能够收到图像,但是没有 ...

没错,我的小米就是只有图像没有声音。理论上新的国产电视都要支持,国家规定的,但是支持的音频解码格式不一样。  华为和雷鸟的图像声音都有,能收十几个台,高清的就一个。
收多少台要看地方,有一个网站可以查各地开放的地面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错,我的小米就是只有图像没有声音。理论上新的国产电视都要支持,国家规定的,但是支持的音频解码格式 ...

我买了一套高清机的,结果回来我这边一个台都收不到,后来才知道我这个这东西不能用信号停了。楼主有意可以转让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错,我的小米就是只有图像没有声音。理论上新的国产电视都要支持,国家规定的,但是支持的音频解码格式 ...

http://dtmb.playtv.com.cn/sheng.htm这个可以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错,我的小米就是只有图像没有声音。理论上新的国产电视都要支持,国家规定的,但是支持的音频解码格式 ...

我家就是小米,以前是没声音现在升级了系统有声音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如果乡下可以装中9的话,买个4代机,可以收中央和全国的地方台,高清台也有十几二十个,4代台加小锅也是200 ...

很多地方都不能装中九的

网友:
我在用地面波,刚在用上个月买的地面波盒子。老家也在用地面波家里有网但老人不习惯操作,所以用了地面波,电视机是小米最初没声音后来升机系统后有了声音。自制得菱形天线,无成本,网上搜一下制作方法很多,线材记住要用专用75欧同轴,信号强的地方用节铁丝顶在电视机天线接口就能搜到台。不过县城一般都有干扰他们会定期干扰,我们这县城广电卖一种机器一百多带机顶盒和八木天线收台比较多就是地面波,他们得机器不受干扰,自己做的天线会有12点后信号中断问题。我现在得地方没电视机我在当地市场买了一个机顶盒标清,加一个室内吸盘天线,在接到采集卡再接到电脑凑合着看能搜到10个台把窗户打开把天线伸出去能搜到20个台。我住在高层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多地方都不能装中九的

我这里乡下装了,没有人管,随便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参考我的帖子,如果购买带对面波的电视机话,一定要机器支持dra音频,否则能够收到图像,但是没有 ...

家里的康佳就是有图像没有声音

网友:
湖南怀化小镇,几十块的标清盒子能收到差不多30个台

网友:
用八木天线效果不错

网友:
首先,各地都会有台,政府规定必须转播,中央有近10套,地方有四五套,甚至能收到隔壁市的,加起来二十几个台。
其次,这四五年出的电视都带有DMB,不需要机顶盒。机顶盒的清晰度远比不上电视自带的。
第三,DMB工作在UHT频段,普通的无线电视鱼骨天线,甚至一根拉杆也可以收。天线带与不带放大我没发现有区别。或者干脆买带天线的套餐。
DMB完全没有坑,政府强制必须转播的,我家嫂子都看了几年了。但有时会无声,属于转播的问题,过一天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