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如何方便拆LED贴片

楼主(2021-08-11):
感觉拆LED贴片是一件好麻烦的事,主要是用电烙铁一点都不好拆,会把LED贴片的边熔化。
然后我想用它来试一下

烤了一下就掉了

放点焊锡

烤一下,锡一下子就熔了

放上贴片用摄子压一下,使LED贴片能更好的贴合铝片,更好的散热。

大家能有什么好办法也说一下啊,第一次发贴有不好的地方请大家多多指点,谢谢大家

网友:
煤气灶烤灯板背面。

网友A:
论坛推荐的ptc拆led灯珠神器可以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坛推荐的ptc拆led灯珠神器可以考虑。

用过,那个不好用,不知道是不是我买的功率比较低。

网友B:
仔细找找,某宝有不到10元包邮的ptc拆led灯珠神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仔细找找,某宝有不到10元包邮的ptc拆led灯珠神器

有条件就BGA值锡台,没条件就电炉烤

网友:
风枪不好吗?

网友:
明火太危险。可以买PPR管熔接器,20元左右。

网友:
用火烤很方便,但掌握火候很重要,少量的可以这么做。一般是放锡膏,然后直接放贴片,再烤,锡融化状态贴片一般情况下自己就归位了。

网友:
大小风枪都很好用,大风枪经常有活动30左右

网友:
电饭锅的电热盘  ..............

网友:
PPR管熔接器,还能调温,可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