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就为了USB3.0就换平台和系统并不是很爽的事

楼主(2021-08-11):
原来一直都是用的G31,上网办公什么的都不耽误,感觉就是没有USB3.0,如果想用USB3.0换成B75平台还必须用Win7以上系统,Win7以上系统用不习惯,旧平台也不好出,一堆XP的免费软件有个别的的可能就不能兼容了

网友A:
B75平台,4代I3处理器核显就可以

网友B:
G31只能用4g内存你当真不嫌卡?

网友:
买张USB卡啊

网友:
整个PCI的3.0卡不就好了。

网友:
什么都拿习惯当借口,再说了,谁说的B75要win7以上?
有PCIe,插个USB3.0的卡就是了,不过,xp支持3.0么?
非XP,个别软件拿虚拟机跑

网友:
我想升级平台的原因是目前用的B85,没办法安装win11也没办法使用M.2接口的硬盘,享受不到快速的响应和硬盘读写速度

网友C:
可能你跳过win7一步到位win8.1还好点,但是xp平台某些软件没法用,这个是亲身经历。新系统自身消耗大,尤其是win10,如果配置没有6核8核,或许还没你g31+xp快。

网友:
还以为是11年,看了下时间没错呀。个人感觉XP到7提升了50%,7到WIN10提升了-50%

网友:
咦我穿越了?还有人在用十几年前的G31?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你跳过win7一步到位win8.1还好点,但是xp平台某些软件没法用,这个是亲身经历。新系统自身消耗大,尤其 ...

没固态硬盘不行,有固态硬盘双核就够了

网友:
G31是真的差点事,主要是4G内存跑win7实在太勉强。
我现在主力机还是P43+771硬改,插满4条内存,加了块SATA2的固态盘,上网办公都还不错。
反而是B85+G3250变成二奶机了。。。

网友D:
确实加一张USB3.0扩展卡就行,不过速度因为PCI-E版本的原因,最高最高只能到140M,我用的就是XP。

楼主:
引用 网友B:
G31只能用4g内存你当真不嫌卡?

32位系统不卡呀,如果卡就是机械硬盘系统,换固态就不卡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确实加一张USB3.0扩展卡就行,不过速度因为PCI-E版本的原因,最高最高只能到140M,我用的就是XP。 ...

不知道USB3.0扩展卡装系统进pe能进吗

楼主:
不知道USB3.0扩展卡装系统进pe能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B75平台,4代I3处理器核显就可以

已经准备换了,不过还是有点烂烂不舍,老平台稳定的很,尤其XP,ghost特别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USB3.0扩展卡装系统进pe能进吗

不行的,非原生。不过U盘装PE,用USB2.0 U盘也很好啊,不会慢,现在很多人还是用USB2.0的,兼容性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B75平台,4代I3处理器核显就可以

B75貌似只能支持到3代的处理器吧。

另外,用xp的,我不知道你们系统的CA证书怎么搞?如果没升级CA证书,现在应该大部分网站都打不开了。

如果自己手动处理CA,不嫌麻烦?如果靠第三方给你升级CA,恐怕会被带进私货吧?

就浏览器来说,火狐对Windows 7的支持只是到版本49,而现在火狐的版本大概是87的样子。如果XP的话,支持的版本就更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32位系统不卡呀,如果卡就是机械硬盘系统,换固态就不卡

我还有一套g31,不过cpu只有e5300,而且坐牢硕阉割掉了集显,上771还不能硬超外频,不想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