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DIY一款开源电子负载60V10A

楼主(2021-08-11):
无意间在进论坛看到一款开源的电子负载,标称60V10A,刚好最近测试设备手头也需要一款电子负载,随即打开万能的某鱼,购买一份资料并有了下面的过程原来的PCB设计是用的775散热器,但是现在775针CPU已经没人用了,可玩性不高,就换成了1155的,肖特基,7805都换成了TO220封装的,接线端子也由原来的7.62换成了5.08
3D预览图如下

板子尺寸100*140mm,嘉立创打样54元5片

原件还在路上,先焊一部分有的原件

换个角度,464R电阻用470R并联1K,500R电阻丝印标注错误,应该是500mR

找到的部分直插元件

LM7815引脚整个形,贴PCB板上,刚好利用风扇散热

网购的康铜丝,直径1.5mm,每米电阻250mR

根据计算20mR应该长度80mm,多截取几毫米,留做板子厚度,减小误差

折成如图所示形状

开始焊接直插元件

焊上康铜丝,丝印标注错误,应该是20mR

模数转换芯片MCP3421

开始焊接单片机,QFP48封装,引脚比较密,先对位

然后四周堆锡

板子立起来,烙铁向下拖,如图所示

焊接效果

还缺一些原件,淘宝购下单几天都不发货,直接去电子市场购买,一大早就过来了,老板忙碌的身影

跑遍整个市场都没有买到IRFP260,只有IRFP264,虽然电流小了一点,但是也能用

尴尬,铜柱买短了

找到一截工程剩余的硬铜线

直径1.7MM

套在螺丝刀上,绕两个圈圈,增高一下

装上,Beautiful!

散热器网购的16包邮

铜芯,四线带调速,只可惜用不上调速功能

管子涂上导热硅脂,中间的螺丝孔也要填满,热敏电阻在里面

装上散热器,看起来像那么回事了

换个角度来一张

康铜丝千万不要碰到散热器了

插电,开机。直接翻车,电压电流都不显示

在此还要特别感谢 明天的记忆,经过多次跟坛友沟通交流,我怀疑买到的MCP3421卖家发错了,联系卖家买家坚持说自己没发错,又网购2只MCP3421回来,装上这次可以正常显示了简单测试了一下,电压精度还可以,电流精度有点误差,3A以内很精准,3A以上误差呈线性增加 可能是一些特殊阻值的电阻并联的,阻值不是很精准导致的

因为板子输入是四线,而且并没有集成一些常见输入接口,导致测试不是很方便,就在开工做个转接板
嘉立创免费打样还包邮,这个必须好评

找来部分原件

焊接完成的样子

支持常见的DC-5.5插头,Micro-USB和TYPE-C输入

装上去,尺寸完美
拿出4款不同品牌的手机充电器进行测试

第一款魅族MX4  5V2A充电器

5V2A输出没问题 可以看出来线损还是比较明显的

2.1A就保护了

第二款,魅族7Pro充电器,支持MKT协议

标称5V3A,带负载也可以达到3A(无协议)

3.4A保护

OPPO的VOOC超级快充

标称5V4A,带负载也可以达到4A(无协议)

4.3A保护

最后一款华为的40W超级快充

标称5V2A,带负载也可以达到2A(无协议)

2.2A就保护了

因为此款电子负载散热较小,实测可以抗70W,在大功率几分钟就自动切断输入了,达不到作者说的150W
附上PCB文件和制作资料,有兴趣的可以一起玩

百度云链接(一个月有效)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zwxGGMiUV2PY2w1QtEo8Cg
提取码:rc88

-

网友A:
大电流路径,开窗堆锡更好,大端子好

网友:
有点难度 玩不转

网友B:
一开始我也想在某鱼买这个资料了,考虑打板成本太高没弄

网友C:
做的不错,我做的是分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电流路径,开窗堆锡更好,大端子好

 是否整条大电流路径都要堆锡呢?

网友D:
散热器固定孔,做成椭圆形那种,向内的,就可以利用上775或者1155的散热器了。

网友E:
缩到120mm捷配免费打样

网友F:
问一下 电子负载的意义是什么  是调试电源用吗

网友G:
这熟悉的墙壁、靠墙的商家和九十年代的招牌。。。
楼主你去的是中州电子城吗?解禁了?

网友:
跟我这个好像啊,我的是纯硬件的,哪天我焊个样品整理下把它发上来

网友H:
mcp3421要使用A0T的,不能用A1T的,我也做了这个负载,恰巧也画了一个四线转接,也是发A1T的,无法校正,后来看有人说A0T A1T不能互换,要么改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电流路径,开窗堆锡更好,大端子好

走线是双面的,而且线宽都超过10MM 抗10A电流绰绰有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开始我也想在某鱼买这个资料了,考虑打板成本太高没弄

比买一个都贵,我买的那个菊水PLZ-72W的电子负载140,这个DIY的价格都比那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的不错,我做的是分体的

这个只有一个管子是鸡肋,水冷估计都抗不下来150W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散热器固定孔,做成椭圆形那种,向内的,就可以利用上775或者1155的散热器了。 ...

这个改就是为了不用775散热器,所以就没设计成通用孔

楼主:
引用 网友E:
缩到120mm捷配免费打样

我只是仿了原著的设计,吧原件重新排列了一下,就没大动干戈全部重新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F:
问一下 电子负载的意义是什么  是调试电源用吗

电池放电,电源老化都可以用到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熟悉的墙壁、靠墙的商家和九十年代的招牌。。。
楼主你去的是中州电子城吗?解禁了? ...

是中州商场,去买东西早,帖子发得晚

楼主:
引用 网友H:
mcp3421要使用A0T的,不能用A1T的,我也做了这个负载,恰巧也画了一个四线转接,也是发A1T的,无法校正,后 ...

这种横流电子负载调整比较麻烦,尤其高电压输入,稍不注意就容易烧MOS,索性就一步到位直接数控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