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夏天打游戏必备的手机散热器。

楼主(2021-08-11):
天气上到了38度,手机不咋用都开始发热,一玩游戏温度更高。
买了个5元的手机散热器,带制冷的要贵得多。

这东西外观还行,开模也很好,非常工整,没毛刺,材料是abs的。

螺丝外面有贴纸,撕开就ok

手机固定采用卡簧结构,

里面就一个4cm的小风扇。
电流0.08a。

风扇和usb线采用插头设计。
线也有固定用的尾巴。

最后来看看实际的耗电量,大概在5v0.12a

这玩意还是有点效果的,虽然没制冷的那种强悍,但是比不用它要强。

网友A:
安鑫制冷的也才10块钱

网友:
小玩意,功率不大,挺便宜的

网友:
不是半导体制冷,没啥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安鑫制冷的也才10块钱

看评价大多数都是半导体损坏了,还有咸鱼有个带充电宝功能的,也就9块包邮,我之前13块买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评价大多数都是半导体损坏了,还有咸鱼有个带充电宝功能的,也就9块包邮,我之前13块买的 ...

买测好的那个10块钱,我买了两个没问题hhhhh

网友:
风冷效果实在一般,还是半导体有点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测好的那个10块钱,我买了两个没问题hhhhh

PM个链接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测好的那个10块钱,我买了两个没问题hhhhh

给个链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安鑫制冷的也才10块钱

主要问题制冷效率太低,实用的方法从冰箱取一碗冰块,放台充电风扇。目前的问题手机屏幕太小,像MineCraft绿色基岩版按钮偏小。平板电脑更适合中兴开发成游戏平板,散热表面积比红魔三风冷手机大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