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一个塑料水杯摔裂了一点点,有漏水,内部用点704硅胶粘的很稳,能行吗

楼主(2021-08-11):
先是在外面涂铸工胶,比较硬,但还会漏。

在外面涂,不行,因为水晃动,有压力。

704硅胶涂内部,就要接触喝的水。

感觉完全可以,704无毒的。

网友:
啥杯孑啊,还用费这么大的事?买一只也不贵吧?再说月交也要花钱的。

网友:
杯子很贵吗,没必要

网友:
我靠。如果真想修杯子   ,金属的就氩弧焊,塑料的就塑料焊,玻璃的就找个高温火焰补一下。胶水总感觉不行,有毒

网友:
704无毒是指普通接触无毒,不是食用级无毒

网友:
还是要注意安全的,健康第一。

网友:
704跟高压锅用的那种密封胶圈不一样吧。再说,一个水杯值几个钱?

网友:
接触无毒和食品级无毒可是不一样的,一个杯子才多少钱? 楼主不要用自己的最重要的健康开玩笑!

网友A:
外面捆铁丝,不怕内部压力。外层也可以裹上彩色胶布做装饰,就不难看了

网友:
难道是有什么重要意义的杯子?成双成对?没办法再买到一模一样的?

楼主:
不是,基本会淘汰的。但又想尝试各种工艺。

网友:
应该尝试用老工艺锔上它。

网友:
704硅胶不是食品级的,不能用在水杯内部。
塑料水杯如果裂缝,即便修复了,也只能当其他的非食用的器皿食用了。
塑料水杯本身,也是分很多材质的,比如PP,PE,PC等等。
塑料的,因为就算外壳标注了材质,也不能完全相信标注的成分,不敢用。
一般本尊都是用玻璃水杯或者不锈钢的。

如果真的要把这个水杯粘牢固的话,可以考虑吊顶0.3-0.4mm的薄铝片作为补丁,704或者导热硅胶作为粘合剂。
在内部衬底,外部用401或者ab胶进行粘接。
如果是PP或者PC的,有专用胶水或者专用热熔胶棒(不是普通的热熔胶),进行粘合。
但是即便粘接后很牢固,也不能作为食品器皿了。

楼主:
应该是PC材料的,不耐摔

如果有合适的工具,两边都加热,可以融的

网友:
拆芯片的热风枪吹,熔接,具体看你手艺

网友:
什么杯子比健康重要

网友:
勇气可嘉。锯一节竹筒打磨一下,也比这个杯子强哇!
这个杯子拿去当作刷牙杯用,刷牙杯洗洗,喝水。

网友:
当成是练习手艺,节约的话就没有必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面捆铁丝,不怕内部压力。外层也可以裹上彩色胶布做装饰,就不难看了 ...

这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