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戴尔灵越5520笔记本电脑WIN7解决无法激活办法(SLIC ToolKit+Windows Loader)

楼主(2021-08-11):
戴尔灵越5520笔记本换固态硬盘后装WIN7无法激活,参考网上高人的办法

先用SLIC查看工用在WINPE中查看序号

然后在Windows Loader中修改KEY文本中的序号并运行工具

重启动激活成功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T0xceO6z_H5MOVzaRZq5Hw
提取码:1234

如果不能下载请发邮件 lishengmao@qq.com

楼主:
一定要在WINPE中导出序号,序号和系统序号不一样装无法激活

网友A:
看俩品牌电脑有时候激活还没有杂牌机的方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俩品牌电脑有时候激活还没有杂牌机的方便呢

HP和ACER 激活简单

网友:
CPU和内存升升级可以多用几年

网友:
谢谢分享,不过我的Dell电脑换SSD没事

网友:
这个只能在磁盘分区是MBR的时候有效,因为这个Loader是一个挂载器,基于GRUB的,个人推荐Chew-WGA,GPT/MBR双格式通杀而且傻瓜到只要按一下鼠标

网友:
我的戴尔M1210笔记本电脑换固态硬盘,win7始终装不进去,最后还是装的纯净版才搞定。

网友:
既然是笔记本,直接导入证书不就可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