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一个奇葩设计的笔记本电源

楼主(2021-08-11):
假冒原厂的电源,标170瓦,用于拯救者系列笔记本。售价80块左右。看这电源说他山寨,也的确是山寨,但是总感觉怪怪的,说他用料好像该给的也都给了。最看不懂的是用OB2269控制。并联控制两个mos管,控制两个变压器。有一个变压器的vCC绕组悬空处理,一个给芯片供电。没有滤除共模干扰的Y电容,地线也没有接,我自己加了上去,不过也算正常,很多品牌的也没接。输出电容6个25伏1000uf,将其中的两个换成了固态电容。

有一点不怎么了解,芯片控制两个mos管是正常吗?好像没看见过这种接法,这个芯片一般用于60瓦以下的电源。

网友A:
两个 MOS一个应该是PFC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 MOS一个应该是PFC用的

看背面明显是并联。

网友B:
人家输出用的高频低阻电容你并两个固态上去牛头不对马嘴不怕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人家输出用的高频低阻电容你并两个固态上去牛头不对马嘴不怕爆?

请问您有何高见?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您有何高见?

耐压值不够容易爆,,,内阻太小容易不起振,,,反而更容易让电源保护!!!!!!!!!!!!

网友:
我有个全新的HP 230W适配器,原装的。自己改一下也可以用在拯救者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耐压值不够容易爆,,,内阻太小容易不起振,,,反而更容易让电源保护!!!!!!!!!!!! ...

这款电源没记错的话是输出20V的,用25V的电容没啥问题
电容用于输出滤波,和起振有什么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人家输出用的高频低阻电容你并两个固态上去牛头不对马嘴不怕爆?

固态铝电解电容本身就有低ESR的特点
原采用的绿皮金字的电容不是仿三洋的就是短寿命的低端产品(尽管可能印有LOW ESR字样),换固态不是更好?

网友:
输入有EMI电路好评,兼容电源好多都省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款电源没记错的话是输出20V的,用25V的电容没啥问题
电容用于输出滤波,和起振有什么关系? ...

主要是开机的浪涌电流很大,,,而固态电容的esr又太小了,,容易过流保护而导致不起振,,而且耐压值35v最佳

网友E:
目测无pfc,“双路”电源,每个mos带一个变压器,60*2=120,功率应该是没问题。ps:这设计真的少见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目测无pfc,“双路”电源,每个mos带一个变压器,60*2=120,功率应该是没问题。ps:这设计真的少见 ...

标称170w》》》》

网友:
可能是利用了芯片驱动能力的极限,简单提高功率的方法就是并联,两个变压器还能分担热量,体积不见得小,但是厚度比单个大变压器的小吧,这整的,成本不低呀,难道是东西多了清库存?